KEIL5.0 用过了么? 芯片选择列表怎么是空的。

楼主(2013-11-15):
数据库里看是有的,老工程也能编译,但是芯片选择栏是空的,何解?

网友:
不科学啊·····

网友A:
你需要额外下一个包的,或者点击那个PackageInstaller按钮选择器件,目前不建议用KEIL5.0,因为据说有BUG。 暂时不敢用,貌似ARMCC啥的还是KEIL4.7的那一套。

网友:
螃蟹好吃不?

网友:
5.0 版本不好用,还不成熟。

网友:
5.0貌似芯片很不全

网友:
还在探索中!

网友:
安装一个兼容部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额外下一个包的,或者点击那个PackageInstaller按钮选择器件,目前不建议用KEIL5.0,因为据说有BUG。 ...

基本上找不到几个器件的package,还是用4.7X吧

网友:
http://www2.keil.com/mdk5/legacy  下载这里面的安装后就可以支持了

网友(2013-12-16):
要加载器件的

网友(2014-08-28):
我的为什么没有F4。  我这个是MDK5.11.应该不是版本问题吧

网友:
何必非要被官方牵着鼻子走,就是不要你最新版,哼.....

网友:
5.0是要自己下载包的

网友:
确实不太好用,建议用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