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L的ADC输入电阻好低啊!!

楼主(2013-11-15):
之前看到坛子里有讨论ADC输入电阻的帖子,说STM32 ADC的输入电阻只有50K欧姆,而AVR ADC的输入电阻有100M欧姆

今天看Kinetis L的ADC输入电阻,竟然只有2-5K欧姆,实在低的离谱啊。。。

网友A:
看了一个mage16的手册,小白问下楼主哪个是100M?

如果100M,那采样电容得需要多长时间啊。。 那个100M应该是采样开关断开的阻抗吧。。

网友B:
AVR有100····
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AVR有100····
这么厉害

这是PIC的:

低的也比较离谱。。

网友C:
哈哈
ADLSMP selects between different sample times based on the conversion mode selected. This bit adjusts
the sample period to allow higher impedance inputs to be accurately sampled or to maximize conversion
speed for lower impedance inpu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个mage16的手册,小白问下楼主哪个是100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
ADLSMP selects between different sample times based on the conversion mode selected. This bit a ...

内部输入阻抗高或低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不是采样开关断开的阻抗,就是adc引脚对地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输入阻抗高或低各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的.

请问输入阻抗低了有什么好处??

另外,2K也太低了点儿吧。。

网友:
按我理解,输入阻抗应该是采样电容上端到引脚的阻抗,而那个100M是指引脚对地的阻抗,比较关注的还是前一个,因为它影响电容的充电时间,电阻小了,RC时间常数小,速度自然快-- to maximize conversion speed for lower impedance inputs.

输入阻抗大就好解释了,2级电路串联,理想是第一级的输出电阻小,第二级的输入电阻大---allow higher impedance inputs to be accurately sampled。。

网友:
测过STM32的adc引脚,好像 有100多K的电阻值,当然,引脚间有杂质阻值更小

网友:
说实话以前还没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F:
一般输入阻抗越小,采样率就可以越高.,新出的ADC采样率都比较高,但是输入阻抗越小。

电阻越小,内部的采样电容充电越快,所以采样率就可以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输入阻抗越小,采样率就可以越高.,新出的ADC采样率都比较高,但是输入阻抗越小。

电阻越小,内部的采 ...

MKL05 输入阻抗5K    采样率800K

STM32  输入阻抗50K  采样率1Msps
EFM32  输入阻抗1M   采样率1Msps

当然,这只是举例说明,不能代表全部;但这已经足以说明获得高的转换速率并不一定要牺牲输入阻抗。。

网友F:
STM32的AD输入电阻是与采样率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的AD输入电阻是与采样率有关系的。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STM32和SAMD20的Datasheet中关于ADC的部分内容,发现后面好多更有价值的图标、公式等内容自己根本都没看就乱下结论,实在是太浮躁了啊。。

非常感谢大侠的指点,多谢大侠!

网友G:
KM的输入电压是需要吐槽的,电压基准源才0.5V

网友:
学习了,之前一直没关注ADC输入电阻!

网友(2015-02-25):
没关注过这个问题,要关注一下了

网友:
这个输入阻抗确实太低了,应该跟采样频率有关的

网友(2015-04-18):
KL25 16位ADC 谁测试过 性能怎么样 能有官网说的 峰峰值 14位吗? EFM32 ADC我到用过 性能不错 比STM32的ADC 好很 多

网友:
Kinetis L的ADC外部基准电压最高可以给几伏电压?可以达到5伏吗?还是最高只能3.6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KM的输入电压是需要吐槽的,电压基准源才0.5V

接运放吧

网友:
加运放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