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内部引线焊接的演示视频

楼主(2013-11-15):
发一个LED内部引线焊接的视频,半成品LED是20(也有25、30、40)个连在同一个支架上的,先固晶,再焊线,焊完线后再点胶(白光产品),最后再灌胶、切脚、分光分色,就成了一个个的LED灯珠了。
这其中最关键的设备就是焊线机了,视频中这个焊线机主要用来把晶片上的两个电极和支架两边用金线键合在一起。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1MDAzMjg0.html

网友:
一直都佩服做自动化设备的人

楼主:
再发一个国外最先进的超声波金丝球焊线机的视频,CPU里面的几百根线就用这种机器焊接。高速运行时,定位精度可以做到3um,Z轴加速度可以超过20G,视频中那个金球直径一般只有金线的2~3倍,金线直径一般用16~20um的,这个,比我们国产的真不是差一点点,至少差了十年以上的水平了。

楼主:
貌似很少人对焊线机有兴趣,尤其是这种能焊CPU的机器国内很少见到的,自己顶下。

网友:
下了视频来看看真正的高科技

网友:
之前的工作操作过超声波压焊机,是挺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