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指导 DE2 nios 跑串口出现问题 难以解决

楼主(2013-11-15):
由于实验室有个项目,在之前的一个系统里加个串口,在nios里加,因为之前没弄过这个,所以就用实验室的DE2开发板先弄弄,废话不多说,看看我的问题吧
每次在线跑的时候都会出现如图一的错误;刚开始我认为是sopc里pll的偏移量设置有问题,后来我改成-50,-60,-75,,,都不行 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pll,如图2.
sopc如图三;sopc中sdram设置如图四;整个bdf图如图五;我仔细检查了管脚分配,没有什么问题。时钟用的外部50M的时钟。经过锁相环偏移-60deg输出给sdram。我弄了大半天了 实在没办法了 才来求助各位 谢谢了 拜托了 给点建议吧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在线等啊 好苦比的孩子

网友:
建议先跑一下DE2光盘里的nios例程,看下sdram有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