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Q2440开发板,输入make modules后,没有编译出相...

楼主(2013-11-15):
如题,照着天嵌的教程来做hello驱动,linux内核和编译器都是天嵌的。Linux内核编译选项配置的menuconfig中已经出现了添加的驱动,但是make SUBDIR=drivers/char/ modules  后就是没有相关的.ko文件。求助.........

网友:
将Makefile 和hello.c中的内容 Ctrl-C   Ctrl-V 出来看看
make modules 只要Makefile写好了,make命令后面不用跟参数

楼主:
已经搞定,主要是menuconfig的配置问题!整整搞了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