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咋回事啊!

楼主(2013-11-15):
什么请款?

网友:
图上不是写清楚了么?DLL不见了,或者环境变量PATH变了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J-Link的驱动吧。

网友:
对头,重装一遍!

网友:
重新装下驱动,然后把配置重新选择一下

网友:
网上应该有这些错误的解答吧

网友(2015-02-25):
把jlinkl卸载干净了,再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