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雕刻机业余小作品:蓝牙耳机座

楼主(2013-11-15):
支架是2mm亚克力,底座是5mm亚克力。

网友A:
沙了个发,有了雕刻机业余生活能增加不少乐趣。

网友:
圣手大师的蓝牙都比别人有个性啊.

网友:
这么快就见成果啊,不错啊

网友:
diy乐趣无边

网友:
还是觉得缤特力975拉风些。。。。

网友:
有雕刻机真是方便想做什么马上可以雕。

网友:
大师作品,先膜拜下,但作这东西还是激光雕刻机更好的,边缘效果强于雕刻机

网友B:
要是边缘能抛光成透明的就好了

楼主:
其实现在这样磨砂效果也挺好的,边缘分明,看得比较清楚。
况且底座我是垫起一边斜铣了一条2mm深的槽来嵌支架,这个活激光机干不了。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好

网友:
三轴雕刻机玩出了四轴的效果,果然是大师

网友:
有了雕刻机就是好!

网友C:
还要做一个斜撑,防止压坏。再砂纸倒角。

网友D:
大师,你的蓝牙耳机很漂亮,什么牌子的啊,指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做一个斜撑,防止压坏。再砂纸倒角。

底座开了条2mm深的槽把支架插进去固定的,蓝牙耳机才几克,哪里压得坏,你以为是直接用胶水在表面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底座开了条2mm深的槽把支架插进去固定的,蓝牙耳机才几克,哪里压得坏,你以为是直接用胶水在表面粘的? ...

其他东西可能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你的蓝牙耳机很漂亮,什么牌子的啊,指条路

乐迈R9030,蓝牙4.0的,超省电。不过最大缺点是不能待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东西可能压到。

斜撑太长了难看,太短了被重物压到也不顶用,毕竟支架才6mm宽,小心点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边缘能抛光成透明的就好了

亚克力边的透明化处理一般是用喷火,很少抛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底座开了条2mm深的槽把支架插进去固定的,蓝牙耳机才几克,哪里压得坏,你以为是直接用胶水在表面粘的? ...

亚克力有专门的胶水,也可以粘得非常紧,只限于亚克力粘亚克力

网友:
>亚克力有专门的胶水,也可以粘得非常紧,只限于亚克力粘亚克力

Weldon 4 and weldon 16. Check Amazon.

网友F:
楼主,是激光弄的还是铣的?
如果是铣的用的什么刀,什么速度?
我铣这个材料的容易化

网友:
自从有了雕刻机,,,,确实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亚克力有专门的胶水,也可以粘得非常紧,只限于亚克力粘亚克力

氯仿,使用的时候有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激光弄的还是铣的?
如果是铣的用的什么刀,什么速度?
我铣这个材料的容易化 ...

1.5mm单刃铣刀,2500转,F200,下刀1mm。
有机玻璃是进口料,切下去声音清脆利落,碎屑都是一片一片的,一点也不粘刀。

网友:
多少钱 能买个雕刻机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1.5mm单刃铣刀,2500转,F200,下刀1mm。
有机玻璃是进口料,切下去声音清脆利落,碎屑都是一片一片的, ...

慢转速,小进刀,知道了
料真好

网友:
创意很不错,很有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慢转速,小进刀,知道了
料真好

其实最重要是料好,其次是刀好,别的都其次。这个料我用5000转F350也不会化,就是刀痕比较粗不太好看而已。

网友G:
大师用的啥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师用的啥雕刻机?

01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最重要是料好,其次是刀好,别的都其次。这个料我用5000转F350也不会化,就是刀痕比较粗不太好看而已 ...

楼主,如果转速快(10000),F该选多大?

网友:
有雕刻机真的羡慕嫉妒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如果转速快(10000),F该选多大?

要实际试验的,不同的料和刀差别可以很大,我的是下旋铣刀,转速不能太快,另有一种镜面铣刀是需要高速的,最佳速度要通过观察排出的碎屑来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实际试验的,不同的料和刀差别可以很大,我的是下旋铣刀,转速不能太快,另有一种镜面铣刀是需要高速的 ...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了个发,有了雕刻机业余生活能增加不少乐趣。

大神,自己做的吗

网友:
漂亮,真是羡慕

网友(2013-12-29):
有艺术的感觉……

网友:
做的不错 不过楼主有空可以逛逛木工坛  学习雕个全隼结构的

网友(2014-03-14):
真有个性的成品,请问DashMBO木工坛网址在哪?谢谢

网友H:
>2500转,
Where do you set the 2500RPM? mach3?

网友:
How do you mount the acrylic on CNC? Double side tape?

楼主:
引用 网友H:
>2500转,
Where do you set the 2500RPM? mach3?

一起回了吧:
转速手动调,RPM表测速,mach3起步就是5KRPM,根本不准的。
亚克力用压板固定,这种Z轴精度要求不高的铣切我一般是垫5mm厚的雪弗板。

网友H:
>转速手动调,RPM表测速
Do you have a picture of the tachometer?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速手动调,RPM表测速
Do you have a picture of the tachometer?

网友H:
A few more questions:
1. Is the speed measured with load (milling) or without load (the spindle is free running)?
2. Do you need stick a reflector to the motor? If yes, where do you mount the refle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H:
A few more questions:
1. Is the speed measured with load (milling) or without load (the spindle is f ...

1.测的是空转速度,用单刃铣刀下1mm切亚克力转速下降不超过10%。
2.反光纸贴在ER夹头上,见图。

网友H:
So I assume you are using single flute end mill, what's the Z depth are you using? 0.5mm depth in each Z feed?

楼主:
引用 网友H:
So I assume you are using single flute end mill, what's the Z depth are you using? 0.5mm depth in ea ...

看27楼,1mm。

网友H:
Does the acrylic come with a plastic or paper cover on both side? If yes, do you take off those covers?

楼主:
引用 网友H:
Does the acrylic come with a plastic or paper cover on both side? If yes, do you take off those cove ...

有纸,加工完才撕。

网友H:
>有纸,加工完才撕。
I read from an acrylic supplier's sheet, that you should pill off the paper before a mill process since the paper will short the life of a endmill bit.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纸,加工完才撕。
I read from an acrylic supplier's sheet, that you should pill off the paper befo ...

不清楚,很难想象一张纸会对合金钢铣刀寿命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