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数据为什么是错误的。。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15):
这个是怎么会是  波特率19200。

网友A:
确定晶振等有没有问题,如果晶振或熔丝设定错误的话,你初始化的波特率是不对的,还有校验位的问题。先按照16进制显示,看下收到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晶振等有没有问题,如果晶振或熔丝设定错误的话,你初始化的波特率是不对的,还有校验位的问题。先按照 ...

具体一下不太懂。

网友:
先发送16进制AA 55之类,用串口助手16进制查看,示波器看波形,波特率对上再说。   没有示波器的话,反复计算波特率验证吧。。。

网友:
还有,建议把频率降低点试试!最好是用示波器跟踪看看是传输有问题,还是串口助手的问题!有些助手频率高了就显示不正常了!

网友:
看似波特率不对, 我也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淘宝买个几十块的saleae看看实际波特率。你这摆明波歪了

网友(2015-02-25):
显示方式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