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AB电压太高

楼主(2013-11-15):
最近做485通讯,经常会出现485芯片烧坏或者通讯不正常,用示波器测试其通讯时候的波形,如图:。485芯片的供电电压时3.3V,主机的A线接上拉电阻1KΩ,主机的B线接下拉电阻1KΩ,共有10台从机,每台从机的AB线都没有上下拉电阻,经过观察图中3.3V左右的那一段波形是主机发送阶段,而电压在4~8V之间的那一段波形是主机接收从机发送数据阶段,对此非常费解,按理说无论是发送还是接收AB的电压都应该在3.3V左右,为什么睡出现这样的情况,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难找,请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你把差分信号拉到固定电位,你有考虑过人家的感受吗?

网友:
AB上下拉搞反了吧

网友:
A下拉,B上拉

网友A:
从机加33K--100K上下拉电阻,输出加10-20欧电阻,A上拉,B下拉没错。

网友:
3.3v?那还叫什麽485,干脆232得了

网友:
我上面说错了,232也不是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加33K--100K上下拉电阻,输出加10-20欧电阻,A上拉,B下拉没错。

你好,我在主机AB输出端加了20Ω的电阻,至于上下拉电阻的阻值你是怎么计算得到的呢?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个波形没问题,至于485比较容易损坏的问题,如果你的485没有采用隔离模块的话,需要看一下是不是存在热拔插导致的。

网友:
阻值是等效网络方法,简单说,理解成那些上下拉电阻是并联的,并联最终阻值在1K-3K都行

网友(2015-08-10):
10台从机都是1K下拉的话,并联效果就是100欧姆,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