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FPGA定点小数乘法的疑惑

楼主(2013-11-15):
最近在做一信号发生器,控制幅度不打算做硬件的增益反馈,而是通过软件的方法实现幅度控制,具体是实施方法很简单,就是通过一个乘法器将正弦信号与量化好的小数相乘,小数量化为八位,正弦数据为16位,相乘后截断八位,也就是说右移八位,最后输出幅度能够大概控制。但问题出现了!我最大输出幅度为原来幅度的一半!原来输出1vpp,调节八位量化位数在128的时候最高也就是0.5*256输出为500mVPP,之后再次调节八位控制字128-256和0-128的范围内全都往下掉,成抛物线的趋势,按道理说128以上应该越来越大直到1vpp,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大姐你这到底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楼主:
hhxb 发表于  半小时前
大姐你这到底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用FPGA做的你说是模拟还是数字?

网友:
是不是和符号位有关呢

网友:
这个做个仿真就可以看出来啦

网友:
不会啊,我就是这样做的,FF 表示 0.999... , 达不到1,如果要在上下调的,截7位,80H 表示1,你是不是在这里弄错了。

楼主:
linjpxt 发表于  昨天 23:51
不会啊,我就是这样做的,FF 表示 0.999... , 达不到1,如果要在上下调的,截7位,80H 表示1,你是不是在这里弄错了。...

确实截错了,截了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