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 fpga 仿真器的意义大吗?

楼主(2013-11-15):
看中一款开发板 貌似没有板载仿真器 赛灵思 的。。

感觉做 arm 时候仿真器还是蛮有用的

不知道在fpga 上还需要吗??

主要是做算法 方面 还会用到一些软核

大神 发表下意见吧

网友A:
话说你怎么灌进去程序?

网友:
如果是淘宝,不妨把链接发上来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怎么灌进去程序?

他说可以直接usb下载

但是不能硬件仿真

我想知道硬件仿真到底有么有很大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说可以直接usb下载

但是不能硬件仿真

这个板子上带jtag下载器;
只是FPGA的仿真和单片机的概念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把FPGA的一部分划定为仿真器。

网友B:
那应该叫“下载器”。FPGA的仿真在PC软件上做的,和JTAG没任何关系。当然,软核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叫“下载器”。FPGA的仿真在PC软件上做的,和JTAG没任何关系。当然,软核除外。 ...

喔 ,也就是说 fpga 的jtag 仅仅是用来下载的???

还有 软核 为什么需要硬件仿真啊,在pc端仿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 ,也就是说 fpga 的jtag 仅仅是用来下载的???

还有 软核 为什么需要硬件仿真啊,在pc端仿真可以吗 ...

别搞混了,FPGA的仿真,是说仿真电路的逻辑功能,没有仿真器一说。即使有,也是说仿真软件,在电脑上对你的电路进行功能确认。
你说的仿真器,应该是指在FPGA里放入MCU、CPU等软核,要看MCU、CPU的程序跑得对不对,对其进行调试,需要这些软核能够做在线仿真。这和你买的支持在线仿真的FLASH MCU是一个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937.1000770.1000419.1.xcQvEM&id=35621796018&asker=wangwang&wwdia ...

这块FPGA内置双核A9的硬核,你说的仿真是说这个双核A9的仿真。要是不支持仿真,A9跑的程序对不对,你需要通过屏幕或串口等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
canopen 发表于  昨天 22:5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这个板子有调试器的啊,左上microusb,ps和fpga的jtag都用这个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FPGA内置双核A9的硬核,你说的仿真是说这个双核A9的仿真。要是不支持仿真,A9跑的程序对不对,你需要 ...

恩,,a9的话还好说,监控程序的话,毕竟有linux和gdb

之前 stm32 嘛,,要看寄存器和变量的值的。。。。fpga 没有这方面需求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a9的话还好说,监控程序的话,毕竟有linux和gdb

之前 stm32 嘛,,要看寄存器和变量的值的。。。 ...

看你用什么软核了。你如果弄个8位的核,像8051、PIC之类的核,肯定需要看寄存器的,要是通过串口之类的,效率多低。

网友D:
canopen 发表于  1 小时前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叫“下载器”。FPGA的仿真在PC软件上做的,和JTAG没任何关系。当然,软核除外。 ...
喔 ,也就是说 fpg...

fpga的jtag是只用来下载的,如果想实现“在线调试”,需要用比如signaltap或chipscope生成一部分fpga程序把原有程序的一些信号通过jtag发到pc上看,仅能做到这个。不过taobao链接上这个zynq芯片的能否用chipscope我没试过。zynq的arm硬核是可以在线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ga的jtag是只用来下载的,如果想实现“在线调试”,需要用比如signaltap或chipscope生成一部分fpga程序 ...

喔 这样啊,那我去找店家看看有没有 jtag 调试范围的资料。

网友D:
canopen 发表于  1 分钟前
引用 网友D:
fpga的jtag是只用来下载的,如果想实现“在线调试”,需要用比如signaltap或chipscope生成一部分...

我看zynq系列的相关介绍应该也也是可以用chipscope监测信号的,只是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zynq系列的相关介绍应该也也是可以用chipscope监测信号的,只是我没试过… ...

用chipscope不叫仿真吧?片内逻辑分析仪,xilinx 的fpga都可以用。

个人觉得,用这东西挺麻烦的,强烈推荐synopsys的identify。

网友:
记得FPGA只用过在编译器上仿真,看时序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最基本的烧写程序

网友:
hhxb 发表于  昨天 22:21
如果是淘宝,不妨把链接发上来...

还是别笑话楼主了,大家都不容易。楼主问的那个板子是可以把程序生成文件放在SD卡里,直接SD卡启动加载的,并不一定要JTAG才能烧写程序。

网友:
LZ连最基本上基础都不知道怎么去用FPGA呢。Verilgo 这些都精通了吗?如果精通了LZ你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

网友:
没有逻辑仪器,做FPGA会很痛苦,学习除外

网友:
Digilent的开发板做工设计都是一流的,但是不合适初学者,因为没有什么相应的例程!
看LZ的问题应该是个新手,建议先买国内的黑金一类的教程丰富板子练手先

网友:
另外FPGA设计流程是
1.先在SIM仿真软件里把功能流程调通
2.通过JTAG下载到FPGA里然后用CHIPSCOPE之类的软件逻辑分析仪看是否达到目的。

FPGA编译一次相对习惯用C语言开发的人来说非常痛苦的,小的程序一次要几十秒钟,大的程序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我的电脑都是目前的顶级配置了,但是只能用单或双线程编译。大家有什么加速的方法?

网友D:
jiangchun9981 发表于  28 分钟前
Digilent的开发板做工设计都是一流的,但是不合适初学者,因为没有什么相应的例程!
看LZ的问题应该是个新手,建议先买国内的黑金一类的教程丰富板子练手先...

我觉得楼主不是个典型的新手,像是以前用ARM的现在需要FPGA来完成一点辅助功能,不然不该选个ZYNQ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主不是个典型的新手,像是以前用ARM的现在需要FPGA来完成一点辅助功能,不然不该选个ZYNQ的板子 ...

对的,,之前关注过一块小板子 ,用的也是 Zynq-7010,不过他就是通过sd卡加载的fpga的烧写文件,这款芯片应该支持这种启动方式。。

LZ 大四学生一枚,,下学期要搞毕设了,,fpga完全小白    。。。fpga部分实在搞不定的话,只能找找性能更高的ar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