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 求解释

楼主(2013-11-15):
如图所示,我想知道的是这个驱动芯片可不可以用一个电压转换芯片代替呢,就是把TTL信号换成标准COMS信号。如果可以请推荐一款这个驱动芯片  感激不尽啊!!!!!!!

楼主:
木人回答吗  在线等呢

网友A:
8成 是自举芯片
什么标准的COMS信号啊!听到有点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成 是自举芯片
什么标准的COMS信号啊!听到有点别扭。

就是单片机IO口输出的不是正规的逻辑电平1和0嘛!之后转换一下转换成标准的驱动信号     用5转3.3的电平转换芯片能不能行呢 你看           还有你说的自举芯片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网友:
不行

这个是MOSFET驱动芯片。有驱动电流要求的。不仅仅是电压变换

如果你驱动的是单个MOSFET,看看G极电容的参数,如果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三极管做一个图腾柱电路替代

网友:
图片不全,而且还涂了,很恶心!问问题就老实点,不要遮遮掩掩,否则就别拿出来问了。

网友:
lm5110么,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