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颗3.3V转2.5V的LDO芯片,负载1A左右,谢谢

楼主(2013-11-15):
普通的1117芯片,压差一般要在1V以上,3.3到2.5V的压差才0.8V,因此输出电压不够,求大家推荐一颗合适的LDO,引脚最好能与1117兼容,不胜感激。

网友:
0.8w功率基本上不能用什么ldo。你需要dcdc

网友:
还是大胡子经验丰富,从前我也试图招过压降小,电流大的ldo,没找到……只能是boost
但是压降低的片子还真有,就是电流小,R1131

网友:
3.3V输入的DC/DC片子,大电流的还真不好找,不知道大家常用的是什么片子。
我最后选了TPS54310.

网友:
最简单的,串个3a的二极管,或者两4007并联。。就是电压不太稳,随电流变,但要求不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