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程序跑进这段程序是?K20(已解决)

楼主(2013-11-16):
hardFaultHandler \
                PROC
                EXPORT  hardFaultHandler        [WEAK]
                B       .
                ENDP

网友:
硬件错误,检查一下硬件先。

网友:
硬件错误,非法访问等情况会发生。 比如模块没有使能时钟情况下去访问模块寄存器。

网友:
楼上的说法很正确。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一般是指针问题,你看看程序里面是不是有操作0指针的地方,或者有访问越界的地方,不是硬件错误

楼主:
恩,硬件错误,非法访问等情况会发生。 比如模块没有使能时钟情况下去访问模块寄存器。
就是这个错误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个问题导致这个错误,感谢大家对飞思产品的支持!

网友:
是M4的核可以考虑用内部的ETB模块跟踪触发HardFault之前的动作,从而快速定位错误,我这里有一篇利用MTB模块跟踪M0+内核指令的文章可供参考,M4类似

网友(2015-02-25):
硬件错误 ,若是程序问题,大都是超限了

网友:
或者是硬件错误,或者是程序错误例如堆栈溢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