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JA100的ALE引脚的作用

楼主(2013-11-16):
看了资料上说是SJA1000的ALE引脚是作用为锁存器信号之用,那和AVR芯片如果连接呀? 如果AVR的P端口地址数据复用,那变得ALE没有什么作用,只要接收中断就行了,为什么在51的连接的电路图上须要连接ALE

网友:
IO模拟,SJA1000都啥年代的了,现在内置CAN控制器的芯片多于牛毛。
即使外扩,也可以考虑S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