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调节电机功率问题

楼主(2013-11-16):
现在用电位器(单片机采样后再控制)调节交流电机功率,当外加负载时电流会减小。现在用互感器采样电流,如何可靠判别区分是因为加负载才电流减小,还是因为调节电位器时才电流减小的?

网友:
为什么加了负载电流不是变大,反而是减小的?

网友:
外加负载时电流会减小?

网友A:
楼上的二位,你们好啊。。。如果是并联电流会变大,串联呢?

楼主:
说的不太清楚。加了负载不太确切的。我是指正常负载的情况下,也就是最大电流恒定的情况下,一部分功率消耗掉了。所以才电流会减小的

楼主:
也就是外界条件致使总的输出功率减小,电流才减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二位,你们好啊。。。如果是并联电流会变大,串联呢?

串联的话就不是加负载了,而是减小负载了。因为你串联的话,串进去的两个负载都无法在额定负载下允许,总负载是减小的(两个负载阻抗相同例外)。总负载减小就不能算是加负载了。当然了,这个问题也是看我们如何去理解“负载”这个东西,不排除我们理解的负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的话就不是加负载了,而是减小负载了。因为你串联的话,串进去的两个负载都无法在额定负载下允许,总 ...

谢谢,可能我理解错了!

网友:
单片机你自己控制的减小了还不知道?如果单片机没减小电流,那么就是加负载了呗,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