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实现注释中颜色的机制是什么。。。

楼主(2013-11-16):
看库时候发现官方库中注释的颜色不一样,一些前面带着@的单词都是棕色的。

试了一会儿发现这样写注释就可以让  ”@+单词“ 变成不同的颜色:
/**
  * @brief
*/

这是最精简的形式,乱动可能将颜色消掉变为普通注释颜色。
有谁知道什么机制实现的么,这种特殊注释的颜色能不能配置?

网友A:
语法高亮的实现基本上都类似于一个简单的编译器前端,进行分析然后着色。
实现的越接近真实编译器前端的,着色和自动完成的提示效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法高亮的实现基本上都类似于一个简单的编译器前端,进行分析然后着色。
实现的越接近真实编译器前端的, ...

原来前端有这个功能=。=,那实现应该是基于一个词法分析器的吧,有什么开源的实现代码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前端有这个功能=。=,那实现应该是基于一个词法分析器的吧,有什么开源的实现代码么? ...

去看看VIM

网友:
哦,原来如此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VIM

工作了linux没什么时间打开了=。=,猛然发现我好像把stm32的帖子发在FPGA板块里。。。囧

网友C:
这个不是doxygen[http://zh.wikipedia.org/zh/Doxygen]的文档注释格式嘛
在源代码中注释方便的生成文档.国外很多项目都用这个注释,有些文档直接就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VIM

vim的着色是基于正则表达式的,和IDE的差别应该还是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doxygen[http://zh.wikipedia.org/zh/Doxygen]的文档注释格式嘛
在源代码中注释方便的生成文档.国 ...

原来是这样啊,前一段时间从官网下载了一个freemodbus的从机程序,里面有一个doc文件夹就是doxygen生成的。打算去试着用一下这种注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