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 输出与另外一个DAC输出共用功放输出喇叭的设计;

楼主(2013-11-16):
VS1003 输出的声音要与DAC芯片 PCM1681(还不能发URL?请看附件的手册)   输出的声音混合(即两个声音同时播放)。
功放是立体声功放。 系统使用的是单电源系统 ; 功放也是对地来设计。

VS1003: Full Scale Output Voltage (Peak-to-peak) 1.3 1.51 1.7 Vpp
VS1003 手册上写的输出电压是 1.5Vpp。 这个电压说的是与 GBUF 这个参考的吗? 还是对地的电压?  有人实际测量过吗?

PCM1681 :  Output voltage Full-scale (–0 dB) 0.75 VV PP 。

注意到了这两个芯片输出电压还有区别, 所以一直没想到怎么处理。 特来请教。

一直没找到参考的电路图来设计。 一直听说这边论坛都是高手,特意注册了账号来请教。

谢谢。

网友:
给楼主一个思路,运放加法器电路。

网友:
不就是个加法器吗?最简单的是直接通过电阻和电容耦合在一起也可以

楼主:
不只是加法器。 我有一点不懂,就是,两个音频输出的电压不一样,同时加法电路到一个功放,是不是音量会有区别?

网友:
隔离直流,再加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