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2 刀补偿失败,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16):
代码是手工编的. 红蓝色是原刀路,是对的,白色是补偿后的. MACH3会错.

网友A:
老头的雕刻机也到手了么?
这是打算DIY压板?

网友:
半径补正是把刀具的半径补偿了,你刀补里面填的是刀具半径吗?还有一个就是圆弧算的对不对,IJ的正负号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头的雕刻机也到手了么?
这是打算DIY压板?

最近血压太高,没有及时回复,请原谅.
说起雕刻机,早就到手了.很惭愧,一直没学好.今年来,在瞎想别的事,一直没动.
图中不是压板,是为学代码,构思的一个零件. (但材料确实是"压板",估计阿莫要生气了.)

正好你在用机器,我把代码放到下面,请你试一下.拜托!
G90.1 G17 G94 S8000 G0 Z6
G0 X-2 Y0
G1 Z0 F300(边上下刀)
G1 G42 D1 X0 Y0(启用刀具补偿并且开始切入)
G1 X38
G3  X48.8 Y10.8 R10.8 (外圆弧下)
%G3 X48.8 Y10.8 J10.8 (外圆弧下,用I/J,效果更奇怪)
G1 X19.8
G2 X19.8 Y20.8 R5(内圆弧)
G1 X48.8
G3 X38 Y31.6 R10.8(外圆弧上)
G1 X0
G1 Y0
M30

zm810629 "半径补正是把刀具的半径补偿了,你刀补里面填的是刀具半径吗?还有一个就是圆弧算的对不对,IJ的正负号是否正确"
先生,你是熟手了.请你帮我指出哪里错了,即可.写了. 你别生气. 我估计你压根没看代码. 因为刀路是对的.仅补偿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血压太高,没有及时回复,请原谅.
说起雕刻机,早就到手了.很惭愧,一直没学好.今年来,在瞎想别的事,一直 ...

好的,明天帮你试试。
我一直都是用artcam生成代码,还没试过手写,补偿都是artcam自己算好了,和mach3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血压太高,没有及时回复,请原谅.
说起雕刻机,早就到手了.很惭愧,一直没学好.今年来,在瞎想别的事,一直 ...

我这边试了显示没出错,但我不太清楚G42怎么工作的,实际跑的时候貌似没做任何补偿,校准好0点,跑G1 X38的时候还是沿X轴0坐标线走的。
补充:Mach版本3.043.066。

楼主:
G1 G42 D1 X0 Y0 其中D1表示1号刀. 要在刀具库中设置1号刀的直径.

网友:
翻了下官方machsupport.com论坛,确认是mach3的bug,arc接锐角弯的地方需要加一小段直线lead in/out,否则刀具补偿会出错。
下面的截图是加了lead out的代码,正常了。

楼主:
谢了,也恭喜你.
既然这是mach3的bug,那么,可能还有另一个圆弧刀路bug:
请将G3  X48.8 Y10.8 R10.8 (外圆弧下)
改成G3 X48.8 Y10.8 J10.8 (外圆弧下,用I/J,效果更奇怪),也帮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也恭喜你.
既然这是mach3的bug,那么,可能还有另一个圆弧刀路bug:
请将G3  X48.8 Y10.8 R10.8 (外圆弧 ...

开头的G90.1设置IJ模式为绝对坐标了,改成G91.1或者下面改成G3  X48.8 Y10.8 I38 J10.8就正常了,不过lead out bug还是存在的。

楼主:
惭愧,我犯低级错误了.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我犯低级错误了.谢了.

哈哈,我也学到不少,ARTCAM生成的G代码是没有G2/G3的,全部插补成G1输出,所以生成的G代码非常繁琐,而且无法做螺旋式加工,看来以后我也要考虑手写G代码了。

楼主:
第一次用这种符号.哈哈.
对了,另一事相求:ARTCAM在我的机(WIN7)上,一运行就死,重装无效.可有什么该注意之处?
材料确实是AMCNC-01 的压板,可有加工这种材料的经验?

网友:
用XP SP3兼容模式稳定很多,在快捷方式上按右键->属性设置。

我的机没配压板了,所以不知道什么材质,印象中是铝合金?还是PVC?
我之前切铝合金外壳是1.5mm钨钢双刃变径铣刀,下切0.1mm,F200,转速1万,用WD40润滑。后来感觉主轴的转速偏高了,估计5000或6000就够了,不过还没机会再试。
塑料我一般用1.5mm单刃左旋铣刀,下切1mm,F200,S2500。
电木和玻纤用玉米刀,如果是PCB就F100一刀过,厚电木板就下切0.8mm,F200,转速也是6000左右。

楼主:
我是用XP SP3兼容模式的,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家庭版. 没办法,先不搞它了.

网友:
今天尝试手工编写代码切了一个定位模具,效果还不错,8mm厚的PVC发泡板,3.175单刃刀分两层铣,总共才24行代码,并且没遇到那个bug。

楼主:
对于常用的板材加工.手编代码还是方便的.
我出个题,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你那个定位模具上面四周倒一个1mm的圆角.该如何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常用的板材加工.手编代码还是方便的.
我出个题,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你那个定位模具上面四周倒一个1mm的 ...

这个应该要自己算坐标吧?感觉很麻烦。
正在看有没有可视化的G代码编辑工具,打算先看看mastercam。

楼主:
一个思路,不知可否:
倒圆弧:#1,刀号,先选大直径的,但实际还是正常的.每次Z轴进0.1mm(#2),刀直径减小0.2mm...
基本程序是作为子程序来调用的.

我想,如果将参数和运算能加进去,还是方便的. 不过,我尝试的每一步都很艰难,脑子不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思路,不知可否:
倒圆弧:#1,刀号,先选大直径的,但实际还是正常的.每次Z轴进0.1mm(#2),刀直径减小0.2mm.. ...

我觉得这些工作应该是由CAM软件自动完成的,都数控加工了,还要人工算坐标,感觉是个倒退。
ARTCAM中做倒角倒是很容易,输个半径,两条相交矢量一选就完了。

楼主:
我不是没有ARTCAM么. 只能这么玩. 无须人工算坐标的.增加10条语句而已.

让我慢慢学吧,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没有ARTCAM么. 只能这么玩. 无须人工算坐标的.增加10条语句而已.

呃,玩玩可以,真正干活得考虑加工速度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没有ARTCAM么. 只能这么玩. 无须人工算坐标的.增加10条语句而已.

发现CIMCO Edit可以用来画图和生成G代码,而且不像ARTCAM那样只能生成直线插补后的代码,可以生成圆弧代码,又免除了手工算坐标的麻烦。

楼主:
哦,我发现我们谈岔了,我说的"你那个定位模具上面四周倒一个1mm的圆角.该如何办?"是指Z轴方向的,不是X/Y平面的.

我明白你的好意了,WIN7可用,谢了.

G代码如同MCU的指令,手编G代码如同写汇编,总要懂一点的. 这不影响用其他高级程序.
对于我来说,没有机会和能力来学更多东西了.

网友:
哦,明白了,那叫倒圆边。
倒圆边应该用尖嘴刀,能大大减少走刀次数,倒出来的边也更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