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的CAN问题,loopback模式ok,但是无法收发数据

楼主(2013-11-16):
但是无法发出数据和接收数据,是不是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呢?

void CAN_Init(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3Periph_FSMC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CANʹÓÃPD0,PD1                 RCC_APB1Periph_CAN1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0,GPIO_AF_CAN1);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1,GPIO_AF_CAN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Õý³£Ä£Ê½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LoopBack;
        /* CAN Baudrate = 0.5MBps*/
        /*
                Baud = 64 / (prescaler * (BS1 + BS2 + 3))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 Baudrate = 500 Kbps */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8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

        CAN_Init(CAN1, &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List;*/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 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1_RX0_IRQn;//CAN1_RX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2013-12-23):
楼主弄好了吗?我也是啊

楼主:
我的弄好了,就按这个程序就行了
我的问题后来查出来了,是硬件问题

网友A(2017-10-16):
引用 楼主:
我的弄好了,就按这个程序就行了
我的问题后来查出来了,是硬件问题

硬件上什么问题会影响到这个呢?我目前测输出波形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什么问题会影响到这个呢?我目前测输出波形都有问题

我刚刚直接将2个CAN的TX和RX交叉连接,普通模式下无法工作。loopback模式下OK

然后外接总线收发芯片,经过总线收发芯片后,把2个can连在一起就工作正常了。。。。

看来CAN的IO口不能像串口那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