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跑emWin加屏 用外扩flash吗

楼主(2013-11-16):
如题,最近要做一个人机界面,之前用sTM32跑过ucgui ,现在想用1788做个人机界面,要挂5寸的屏,系统版太贵了,想自己画一个,需要外加SDram ,norflash nandflash,吗,之前从没搞过这种外扩的内存,有使用过的说一下,我好了解一下

网友A:
emWin只要用到SDRAM,如果你有很多图片或什么字库之类的,那才需要加Flash

网友:
外扩SDRAM是必须的。

网友:
外扩SDRAM的话,1788有SDRAM的硬件接口吗?没有的话,是不是调SDRAM的接口还得费一点功夫。

网友:
你有静态资源吗?比如字库,比如图片,如果没有,不用外扩展FLASH,如果有,是少量的,可以存在内部FLASH上面,如果大量这种静态东西,你必须外扩FLASH,要不你装哪去呢?

SDRAM这种东西的话,你要不不扩也可以,如果你用特殊方法来搞,搞也可以搞,但效果惨不忍睹。建议必须外扩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只要用到SDRAM,如果你有很多图片或什么字库之类的,那才需要加Flash

96Kram不够wmwin使用吗,我以为LCD 会使用ram,

网友:
外扩SDRAM.+SPI FLASH放字库,图片。

网友:
建议使用stm32f4的,不要用NXp的,真心不好用!

网友B:
SDRAM+TF,SDRAM大屏必备,TFSD文件扩展,扩展无限!可以放图片,字库什么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AM+TF,SDRAM大屏必备,TFSD文件扩展,扩展无限!可以放图片,字库什么都可以的。 ...

1788不是很熟悉,方便能加个企鹅吗。向你学习一下

网友:
LPC有什么优势啊?没有看出来。。。。。反而STM32不错!我买了SK-LPC  1788,不好用!

网友C:
如果做人机界面,最好的是就是用新唐的N32905,本身内置32MB DDR,我用得太爽了~~不用考虑外挂SDRAM,接一个SPI FLASH就足够,资源也可以放入SDCARD或者USB盘里,随便更改。最重要是芯片比1788便宜多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做人机界面,最好的是就是用新唐的N32905,本身内置32MB DDR,我用得太爽了~~不用考虑外挂SDRAM,接 ...

N329系列接口资源太少了,是针对特定应用的,比如说视频采集,人机交互等。
要是用于带控制和通讯的应用不适合。
还是等ASM9260T吧,应该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329系列接口资源太少了,是针对特定应用的,比如说视频采集,人机交互等。
要是用于带控制和通讯的应用 ...

等得长发及腰了,有没有确定大概什么时候?
接口够不够还要看应用了。
2 UART
1 I2C
2 SPI
1 USB HOST
1 USB DEVICE
2 SD
我的是完全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得长发及腰了,有没有确定大概什么时候?
接口够不够还要看应用了。
2 UART

呵呵,貌似十二月上旬吧,再不出来就让他妈喊他回家吃饭吧
我面向是工控方面,之前也玩了下905,后来觉得不适合自己就扔一边了

网友:
看你 屏幕分辩率了 比如800*480*2/1024=750KB 这个必须要用SDRAM
大量数据的话 我觉得优先TF卡 或者U盘 这两个都很容易实现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做人机界面,最好的是就是用新唐的N32905,本身内置32MB DDR,我用得太爽了~~不用考虑外挂SDRAM,接 ...

有开发板或者套件啥的没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开发板或者套件啥的没呢??

有的,找我QQ 2355898173交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的,找我QQ 2355898173交流。

加不上啊 等你上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不上啊 等你上线

怎么会加不上呢?

网友B(2014-03-04):
自己扩展,还是推荐1788,仔细看了STM32,呢用而已,没有SDRAM接口,鸡肋而已。!!!
以上只是本家一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扩展,还是推荐1788,仔细看了STM32,呢用而已,没有SDRAM接口,鸡肋而已。!!!
以上只是本家一人观点 ...

没有,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扩展,还是推荐1788,仔细看了STM32,呢用而已,没有SDRAM接口,鸡肋而已。!!!
以上只是本家一人观点 ...

st、nxp都有SDRAM接口的,freescale的是ddr。其他的没关注。

网友(2014-05-14):
1788有SDRAM接口,NOR FLASH,NAND FLASH可以不加,存储可以用SD卡。SDRAM还是有必要的,可以做LCD显存,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