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下Candence16.6的Allegro无法启动~~~~~~求高手告诉一下解决...

楼主(2013-11-16):
小弟最近新装了Win8.1,之后就安装了Cadence16.6,已经破解成功,Orcad能正常使用,但是Allegro一启动就报“应用程序无法启动,因为应用程序的配置不正确..." 如下图,之后安装了VC2008,VC2010仍旧无法解决。请遇到过的朋友指点一下。现在搞的Allegro都没法用,太不方便了~~

网友A:
看看这贴,有人Win8.1 64位破解成功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65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贴,有人Win8.1 64位破解成功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6542-1-1.html ...

其实感觉都很好破解,之前用的16.5,Win7系统就没什么问题,不知道是缺少了哪个dll,就导致没法用了~

网友:
win8.1 32位的很好用啊。你重新安装重新Crack下。

楼主:
问题解决,主要是VC++2005 X64位没有安装导致,安装之后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主要是VC++2005 X64位没有安装导致,安装之后正常使用~

如此看来,在win8.1系统中使用allegro必须安装VC++2005 X64位?

网友B(2014-03-29):
以前在win8 32位系统下装过16.5,启动巨慢,要等几分钟,最后崩溃掉还是把系统装回win7了。
现在16.6在win8下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win8 32位系统下装过16.5,启动巨慢,要等几分钟,最后崩溃掉还是把系统装回win7了。
现在16.6在win8 ...

我电脑是WIN8,64位,装的是16.6,没什么问题,不知你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电脑是WIN8,64位,装的是16.6,没什么问题,不知你的是什么情况~

我装的Win8,32位的,具体情况是Capture启动需要很长时间,一两分钟。
allegro完全启动不了,开了半个小时都没有反应。
网上看了很多帖子都说16.5对于win8的兼容性不好云云,就卸载了,没再尝试~

网友C(2014-06-12):
我破解还好,Allgro也很正常,就是ORCAD启动太慢了,还经常没响应,要开好几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的Win8,32位的,具体情况是Capture启动需要很长时间,一两分钟。
allegro完全启动不了,开了半个小时 ...

16.5倒是没装过,之前Win7装的是16.5,到了Win8.1之后就换成16.6了,启动正常,由于电脑是10年的配置了,启动稍慢,不过也不会出现启动不了allegro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破解还好,Allgro也很正常,就是ORCAD启动太慢了,还经常没响应,要开好几次才行. ...

和电脑配置有关吧,用起来是会有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