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是直接在flash上运行吗 ?

楼主(2013-11-16):
使用usb-jtag调试程序的时候,程序是否实际上也下载到 flash中了 ?msp430程序是直接在flash上运行吗 ?

网友:
是下到FLASH中的

网友:
是的,脱离调试器后就自己运行了,已经烧入flash了。

430是统一编址的,另外通过设置也可以在RAM中跑代码,不过430的RAM比较小,一般不太用。

楼主:
噢,谢谢,学了点arm ,arm一般是分可以在ram运行,或 在flash运行,所以看msp430 有点糊涂了

网友:
是的,还有在铁电上运行的。

网友:
是下载到flash中,还有一种是debug without 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