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推荐一个廉价相对比较稳定可靠的电子负载!

楼主(2013-11-16):
各位网友,我们需要做电机力矩测试,需要使用一个电子负载来等效模拟电机负载.
最大功率只需要80W左右,有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推荐!
谢谢各位!

网友:
电压范围,CC还是CR,预算,精度,对响应速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
这种便宜的能便宜到什么地步?

网友:
推荐艾德克斯!

楼主:
谢谢4楼推荐!

网友:
电机力矩测试   测功机测的啊

网友:
我公司是直接买的电子负载仪器,你可以考虑下,需要型号的话和我说下,我可以帮你查查!!!

网友A:
电子负载貌似等效不出电机来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负载貌似等效不出电机来的吧。

这我表示目前的一些电子负载内如果有 RUN Program 或 Sequence 等功能都是可以照电机的特性建表后模拟出来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我表示目前的一些电子负载内如果有 RUN Program 或 Sequence 等功能都是可以照电机的特性建表后模拟出 ...

电机的反电势能模拟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反电势能模拟出来吗?

可以找看看有无 0 Volt 启动的电子负载或许可以,所谓的 0 Volt 启动就是在电子负载的输入端串了一个电源供应器的一种负载的规格,但请留意 ... 我是说 "或许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