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fpga用什么 ?逻辑分析仪 好用还是示波器好用

楼主(2013-11-16):
大家调试fpga都用什么 ? 查看FPGA某个管脚是否有信号的时候, 逻辑分析仪来查看 好用吗?

网友:
PS:发错了

网友:
用内嵌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
最好买一台示波器,可以看得更清楚

网友:
modelsim仿真最好用。

网友A: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全准备

楼主:
自己调试  ,示波器 好像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全准备

自己调试  ,示波器 好像挺贵的,  有没有便宜的解决方案,没有那么多钱 买示波器,

网友B:
这个都是要用高档点的,否则捕捉不到高质量的信号。本人搞的FPGA,就是用 高档的安杰论的,一太好几十万的示波器以及逻辑分析仪,采样率20G/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是要用高档点的,否则捕捉不到高质量的信号。本人搞的FPGA,就是用 高档的安杰论的,一太好几十万的 ...

自己调fpga,没那么多 钱
想问下,你用fpga做哪方面的 设备 ?

网友:
用虚拟逻辑分析仪看逻辑
国产示波器看波形
都有便宜些的,自己用就买便宜点的,口碑好点的

网友:
虚拟逻辑分析仪有好几个牌子的
孕龙 周立功等等,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