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A到500mA直流电如何测

楼主(2013-11-17):
rt要做一个数字万用表,直流电流测量部分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方法,求指导

网友A:
AD和电阻并联,测电阻电压换算电流。
普通万用表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B:
拆一个万用表,看看是怎么做的,然后抄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和电阻并联,测电阻电压换算电流。
普通万用表都是这么搞的。

那就没有量程之分了喽?我这个要做成自动量程识别的~,而且感觉AD可能精度不够,我的AD是10位的,AVR单片机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一个万用表,看看是怎么做的,然后抄过来就可以了。

手头没有自动量程识别的万用表,都是旋钮转换量程的

网友:
量程很好办啊,参考数字示波器的切换量程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自动量程识别的万用表,都是旋钮转换量程的

量程的话,你就要切换放大器的方法倍数了。
从大量程开始,测一个,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程的话,你就要切换放大器的方法倍数了。
从大量程开始,测一个,判一下。 ...

好吧,我现在是用仪表运放了,换增益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