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

楼主(2013-11-17):
我的板子AT89S52的ROM只有8K没有外部拓展,但是我编译生成的.hex文件有21K,程序怎么也能下得进去的?向大神求解

网友A:
.hex是文本文件,不是实际二进制文件的大小。
.bin文件才是纯二进制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x是文本文件,不是实际二进制文件的大小。
.bin文件才是纯二进制文件呢。 ...

.bin怎么来呢?编译后只生成.hex文件,而且你下进单片机去的也是.hex文件啊。在工程文件找了就见有bak文件,lnp文件,uvopt文件,还有我的.h文件而已没有.bin文件。

网友:
bin文件怎么生成我也不知道,我不玩51,你知道这么回事就行。hex只是bin文件对应的字符的格式,要比bin文件大很多

网友:
简单的方法,你就直接往芯片里面下载,能下载进去就表示实际bin文件没超过8K;稍复杂一点点,网上有hex2bin的工具

网友:
看编译软件的报告数据不要看windows属性的大小

网友B:
2喽说的对

楼主赶紧改标题吧

网友:
友情提示: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

根据编译结果 ro code 大小才是程序的大小

网友:
改标题吧,这是小黑屋的节奏
实际大小看keil编译框里面有

网友:
就不能顺手取个长点的标题“AT89S52的ROM只有8K没有外部拓展,但是我编译生成的.hex文件有21K”?

网友:
hex文件也是有格式的,只有里面的数据格式里面的数据才会被下载进flash。

1.1 记录格式
1.2 00-数据记录
1.3 04-扩展线性地址记录(HEX386)
1.4 02-扩展段地址记录(HEX86)
1.5 01-文件结束(EOF)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喽说的对

楼主赶紧改标题吧

好的,以后我会注意的,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不是flash文件

网友:
烧录进去的应该是BIN文件 HEX转换下就行
用的是河洛的烧录器 自带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