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相环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17):
这里面的#define   尤其是后面的哪几个对程序有影响吗?? 不就是 第二个图对锁相环的配置有影响吗??? 这里不太懂。

网友:
多看看时钟发生器框图吧。

网友:
分频系数肯定是有影响的哦,同意楼上说法,你需要看看reference manual时钟框图,时钟章节哦!

网友:
用CD4046.通过硬件实现

网友:
关于锁相环的问题,楼主可以看下手把手官方例程中有篇是将时钟系统的。
时钟框图可以更直观地让你看出锁相环的时钟走向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28-1-1.html

网友(2015-02-25):
手册 上应该有个框图讲时钟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