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II一条指令多长的周期

楼主(2013-11-17):
有哪位知道NiosII的每条指令周期多少啊?

网友A:
一个时钟周期吧,但是有些时钟是PLL合不成,所以综合完后还得看一下到底是多大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时钟周期吧,但是有些时钟是PLL合不成,所以综合完后还得看一下到底是多大的时钟。 ...

额 合不成 那怎么搞啊?比如说我需要个33M的,但是PLL只能分频个33.333333333........M的。。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合不成 那怎么搞啊?比如说我需要个33M的,但是PLL只能分频个33.333333333........M的。。 ...

如果合不成你要的频率,他会合成最接近的频率,综合完后可以看到合成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合不成你要的频率,他会合成最接近的频率,综合完后可以看到合成的是多少。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