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h msp430x14x.h msp430f149.h这三个头文件关系?

楼主(2013-11-17):
msp430.h   msp430x14x.h   msp430f149.h这三个头文件之间有什么关系 ?

msp430.h 包含 msp430f149.h,但不包含msp430x14x.h , msp430f149.h和  msp430x14x.h 有什么区别 ?

网友:
看msp430x14x.h文件的说明,如图下图,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通用头文件与专用头文件..

楼主:
msp430x14x.h 是 历史遗留问题,不建议在新工程采用,谢谢

网友:
legacy在此语境下的含义是?

网友:
msp430.h 包含  msp430x14x.h 又包含  msp430f149.h

起始只要是MSP430系列的单片机,包含头文件msp430.h就可以了,自动去查找正确的单片机头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