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886配置字的问题。

楼主(2013-11-17):
LZ安装的MPLAB IDE V8.70 在Configure中找到Configure Bits有0x2B71和3FFF两种,LZ选用0x2B71。但看别人的程序中使用__CONFIG(HS&WDTDIS&LVPDIS&BORDIS); 同样是16F886我编译时却提示HS,WDTDIS等不认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头文件都只包含了PIC.h。

网友:
编译器不一样

网友:
到头文件里面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注意编译器版本

网友(2013-12-18):
#include        <pic16f886.h>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FOSC_HS这样的吧

网友:
__CONFIG(0x2FF1);   // CONFIG_ADD1 SET
__CONFIG(0x3FFF);    // CONFIG_ADD2 SET

我是这样子些的,编译没有问题.编译器为V8.73版本的.

网友(2014-08-05):
这个事编译器决定,配置字需要看你的头文件和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