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照着《无电调设计全攻略 》做了个电调

楼主(2013-11-17):
想要做电调的同学,《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 》真的不错!!真的牛b轰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 ... p;sharefrom=android

网友:
哈哈,我也照着做过一个,调了一天好像启动能比较成功了

网友A:
到现在那个电流采样没搞明白,说是接一段铜丝,画PCB要怎样画呢

网友B:
电调是干啥的?都有啥功能?

网友:
那本攻略的确神器,写得很到位!

网友C:
可以在四轴上用了么?以前看有人做电调,效果不怎么好,最后还是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那个电流采样没搞明白,说是接一段铜丝,画PCB要怎样画呢

这个我有画,但是没测试过,下来看看,意义是当所有场效应管全关时通过各管的漏电流总和,过大证明你这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四轴上用了么?以前看有人做电调,效果不怎么好,最后还是买了。

这个还没试过,下来看看能不能在四轴上用,倒是市面主控板不行,便宜的没好货,好货的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干啥的?都有啥功能?

百度:电调最主要的应用是航模,车模,船模,飞碟,飞盘等等玩具模型上面。这些模型通过电调来驱动电机完成各种指令,模仿其真实工作功能,以达到与真实情况相仿的效果。所以有专门为航模设计的航模电调,为车模设计的车模电调等等。电调的功效就是控制电机,完成规定速度、动作。所以电调在生产生活中也有很广阔的应用,比如电动工具上的电调,医疗设备上的电调,汽车涡轮机上的电调,特种风机专用电调等等,不一而足。某些电调的生产厂家会根据你的不同需要和电机参数,为你量身定制电调。

网友(2013-12-26):
最近也在做BLDC 下载下拉学习下!

网友(2015-03-25):
牛逼   不过体积太大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