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编译错误

楼主(2013-11-17):
各位大神,我在学NIOS II,我随便找了个开发板的project来编译,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在网上找了好半天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求路过的大神指导迷津。
我系统是Win7的,quartus II 和 NIOS II 都装在E:\quartus II 12.0文件夹下,版本是12.0的,但是开发板上的工程好像是10.0的。
编译的结果为: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hello_led_0 ****
make -s all includes
Linking hello_led_0.elf...
/cygdrive/e/quartus II 12.0/nios2eds/bin/nios2-stackreport: line 3: cd: /cygdrive/e/quartu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irname: missing operand
Try `dirnam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cygdrive/e/quartus II 12.0/nios2eds/bin/nios2-stackreport: line 6: /sh_pl.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hello_led_0.elf] Error 1
make: *** Deleting file `hello_led_0.elf'
Build completed in 56.244 seconds

nios2-stackreport 里的内容为:
#!/bin/bash
FILEPATH=${0//\\/\/}
_this_script=$(cd ${FILEPATH%[\\/]*} && echo $(pwd 2>/dev/null)/${FILEPATH##*/})
_this_script_dir=$(dirname ${_this_script})
export SOPC_KIT_NIOS2=${_this_script_dir/\/bin}
. "${_this_script_dir}/sh_pl.sh" $@

网友A:
E:\quartus II 12.0\文件夹名里面有空格,不符合#!/bin/bash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E:\quartus II 12.0\文件夹名里面有空格,不符合#!/bin/bash的要求

可能就是这个问题,我找了台xp系统的跑,quartus II 的安装目录没有空格,编译成功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系统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NIOS编译系统是gnu linux style的,不支持带空格的文件(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