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体验PE心得和疑问

楼主(2013-11-17):
体验了下PE:

CW下(有介绍往MDK,IAR里加PE,比较模糊没有去折腾),有一个components library,双击需要用的外设模块,即可在components下增加,外设基本都有。

在inspector下, 上位机相当于是把所有的寄存器都以界面的形式显示出来,选IO口,pin脚方向,具体的功能确实是比较多,不需要知道具体的寄存器的命名,人机给人直观的感觉。

然后main函数躲在ProcessorExpert.c文件中

--- 评价:初步开始接触FSL MCU用起来确实方便,不用去查手册,翻寄存器,但是一项项真的比较多,点点点没点耐心还是比较麻烦的....当然也有比较人性的是配置好的componens可以导出(格式是 .peb),下个工程来用。

两个疑问:

1.
Export Board Configuration
Export Component Settings

好像没啥区别吗?导出的都是MCU和外设的配置

同理
  Apply Board Configuration 
  Component Settings to Project

2.
另外 新建的时候,发现只有K和KL
想请教的是:KE.KM,后面都是库源码来支持?

网友:
用了几次表示玩不转···

网友:
个人还是偏爱寄存器

网友A:
Export Board Configuration:

It is possible to export one processor and one or more components (the components automatically selected are CPU, Pin settings, LDD, and Init components).

You can save the current state of components related to board configuration in to the external file. The extension of the file is .peb. The default location for saving the output file is recently selected folder, your home directory.

Component Settings to Project:

It is possible to export one or more component settings, such as:

这个是PE的help中说的,上面是processor,下面没有说processor,只是component。
不过,从实际操作的两张图看,是有个flash的区别,两张图如下:

网友:
还是寄存器最接近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Board Configuration:

It is possible to export one processor and one or more components (the ...

   哈哈 看来这些是比较冷的功能~

网友(2014-07-10):
楼主你好
最新版本的Microcontrollers Driver Suite v10.4已经开始支持新产品了。
以后开发Kinetis微控制器推荐使用免费的编译环境Kinetis Design Studio 软件

网友(2014-08-29):
谢谢版主解答 正在初学PE

网友:
good,这是先行者的足迹啊

网友:
从未接触过的一个领域啊

网友(2015-02-25):
ST TI也有类似 的,但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