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CH372的问题???

楼主(2013-11-18):
    最近遇到这个芯片,想问个问题就是在插上电脑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点反应没有啊!!!然后自己写单片机程序驱动!还是能发现硬件,本人做了几次不知道具体问题,望向大侠请教!!现在是插在电脑上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能发现硬件,并且芯片的默认模式也没法开启!!!换了个芯片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A:
LZ最好把电路截个图传一下
CH372上电后要设置为内部固件模式或外部固件模式才能被识别的,默认就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A:
其中外部固件模式还要自己处理枚举阶段的传输,否则就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最好把电路截个图传一下
CH372上电后要设置为内部固件模式或外部固件模式才能被识别的,默认就是没有反应 ...

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外部固件模式还要自己处理枚举阶段的传输,否则就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

现在用总线的方式数据口挂在P0口但是不知道总线地址怎么设置?还有就是在网上没发现关于总线地址的介绍,例如我用P2口和用P0口做总线地址地址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地址怎么设置!望大侠赐教!!
INT0--->P3.2
WR----->P3.6
RD----->P3.7
A0----->P2.1
CS----->P4.6
DATAPORT-->P0
这是链接方式!

网友A:
如果A0接的是P2.1,对应的51外部存储器地址线是A9,那么CH372的A0为0时对应的地址可以是0x0000,为1时对应的地址可以是0x0200

如果总线上只有CH376一个设备,那么让CS长期有效就可以了;如果有别的设备,就要看更具体的连接方式了。。

P4.6。。。LZ用的是ST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0接的是P2.1,对应的51外部存储器地址线是A9,那么CH372的A0为0时对应的地址可以是0x0000,为1时对应的 ...

是的!!主要还是这个控制线的问题与对应关系!!!上面就一个器件!!CS一直置底就可以了!!!”51外部存储器地址线是A9“不知能否详细说一下这个外部存储器地址线和总线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1现在终于搞定啦!!!已经驱动起来了,说实话具体现在还不知道怎么使用!!!现在电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设备!

网友A:
这是内部固件模式,下位机很好处理:
查询INT脚或进入INT0中断->读取中断代码以确定是哪个端点的中断->读写数据,unlock端点

上位机可以参考沁恒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内部固件模式,下位机很好处理:
查询INT脚或进入INT0中断->读取中断代码以确定是哪个端点的中断->读写 ...

我现在把设备PID和VID都改了之后发现原来的驱动不能用了,我不知道这个芯片默认的这两个号码是什么?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只能自己做上位机驱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设备PID和VID都改了之后发现原来的驱动不能用了,我不知道这个芯片默认的这两个号码是什么?这样 ...

CH372上电后默认就是自己的PID和VID

LZ是想用内部固件模式配合沁恒的驱动程序还是想生成自定义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72上电后默认就是自己的PID和VID

LZ是想用内部固件模式配合沁恒的驱动程序还是想生成自定义的设备? ...

主要想定义自己的固件设备,然后用沁恒的驱动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想定义自己的固件设备,然后用沁恒的驱动程序!!!

那只要修改inf文件中的VID和PI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要修改inf文件中的VID和PID就可以了

哦!那太棒啦!!谢谢了哈!!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