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 (L6258EX)问题:芯片发热,24V电源被拉到15V,相电阻几欧

楼主(2013-11-18):
硬件菜鸟,实在找不到这个芯片相关的学习资料,自己又啥也不懂,见谅各位。。。

都是按参考电路设置,驱动没问题,问题现象描述主要如下:

1.电机驱动 (L6258EX)问题:芯片发热,
2.24V电源被拉到15V,
3. 相电阻只有几欧,而且每相之间都是只有几欧,怀疑电机坏了,但电机用其他驱动器能驱动

按设计的输出电压是2.7V左右,电阻只有几欧,确实会有很大电流,但为什么别人的驱动器就没问题那。

表达很乱,有熟悉的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2017-03-01):
你是怎么驱动L6258EX芯片的

网友(2017-05-13):
先看看你这个芯片是不是驱动恒压类型步进电机的,用来驱动恒流步进电机了!!
恒压步进电机是有个公共端接电源,剩余4根线接驱动器,这个电机线圈电阻大;恒流步进电机只有4根线,2根是一个线圈,只有几欧姆,驱动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