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普通信号量、互斥信号量

楼主(2013-11-18):
采用普通信号量 进行 临界区的互斥 与 采用互斥信号量 进行 临界区的互斥 有什么区别?

一般采用普通信号量 还是 互斥信号量 进行 临界区的互斥 操作?

网友:
互斥信号量可以解决优先级反转问题,但是信号量值只能是0或1,就是说互斥信号量是保护独占资源的
信号量的值可以是N呵呵
另外呢,不可以在ISR中POST互斥信号量,但是可以POST信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