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几个51内核的带usb和iic的单片机

楼主(2013-11-18):
公司有一个案子,需要usb接口,又打算用51来做,哪位给介绍几个51内核的带usb和iic的单片机,或者只带usb就可以了,体积越小越好。
知道的最好能说下优缺点,还有价格。
另外,哪位推荐几个微型马达,知道的也分别大概说下优缺点和大概价格。

网友:
合泰有USB带的

网友:
C8051F340/320

网友:
C8051F320

网友:
C8051F321 QFN 28封装  51内核 带常用的通信接口

网友:
楼上几位推荐的C8051 应该满足楼主要求,NI的低端采集卡都是用这个
如果高速要求,可以CY7C68013,NI高端采集卡也用这个

网友A:
果断C8051F320,内置RC,连晶振都省略了。

网友B:
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C8051F120不支持USB,比F340快还贵。

网友:
NRF24LU1P  超小封装 价格也不算贵

网友C:
我也一直想打听打听
有没有价格便宜一些的单片机,什么内核无所谓,主要是单价5元以内,工作电压3.3V(不要必须5V工作电压的AT89S52之流),能用KEIL编译,带串口,能用下载线烧程序

之前对STM8很感兴趣,不过,看了编译器,觉得头大,得从头适应开发界面,还是KEIL界面比较熟悉

网友D:
79e814系列,1元多,其他的中颖也有很多,赛元也有,非常的多,只是这些都没stm8便宜、好买。资源也不如stm,我和你相反,只要mcu便宜、好买、资源多,什么编译器都能适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想打听打听
有没有价格便宜一些的单片机,什么内核无所谓,主要是单价5元以内,工作电压3.3V(不要必须 ...

可以看一下CORERIVER的MiDAS系列,比如GC220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想打听打听
有没有价格便宜一些的单片机,什么内核无所谓,主要是单价5元以内,工作电压3.3V(不要必须 ...

国产的OTP类型的 51就不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想打听打听
有没有价格便宜一些的单片机,什么内核无所谓,主要是单价5元以内,工作电压3.3V(不要必须 ...

以前一直用51核的,后来用了一次STM8,觉得真的挺好用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想打听打听
有没有价格便宜一些的单片机,什么内核无所谓,主要是单价5元以内,工作电压3.3V(不要必须 ...

CORERIVER的东西很不错的,为啥知道的人那么少呐~支持keil C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C8051F320,内置RC,连晶振都省略了。

还有低压差电源芯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C8051F120不支持USB,比F340快还贵。

频率100Mhz ,硬件乘法器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ORERIVER的东西很不错的,为啥知道的人那么少呐~支持keil C的呀~

CORERIVER 大概啥价格呀,能透露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频率100Mhz ,硬件乘法器等!

是呀!感觉高端一些,这么贵,不如做全面,顺便把USB带上不也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79e814系列,1元多,其他的中颖也有很多,赛元也有,非常的多,只是这些都没stm8便宜、好买。资源也不如stm ...

没找到手册啊,如果你有时间,麻烦你传一下手册,再简要介绍一下它的下载线,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一下CORERIVER的MiDAS系列,比如GC220的

corerver midas gc220   ?

在淘宝里搜不到单片机,都是一些其它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的OTP类型的 51就不少

国产,当然可以,不过,得在淘宝上能买到十片/二十几片的零售卖家

在KEIL编译器的器件列表里面能查得到

有比较便宜的下载线

请你给我推荐几个品牌或者是具体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一直用51核的,后来用了一次STM8,觉得真的挺好用的啊

因人而异

说明你是适应性强的高手

我不喜欢换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人而异

说明你是适应性强的高手

好惭愧,哪是高手哦,是个菜鸟,以前搞单片机,后来玩不下去了,转行做PLC软件了,比单片机简单,偶尔用单片机做做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CORERIVER 大概啥价格呀,能透露一下不

很多型号呐,价格不一样,像GC220这种含税都不超过3块多的吧好像~,有兴趣可以加我QQ哈~  1098881503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orerver midas gc220   ?

在淘宝里搜不到单片机,都是一些其它的东西

嘿嘿,找不到很正常哈。coreriver刚进中国不久呢,但是在韩国已经用量很大啦,几乎每个三星手机上都有一个他的东西哈~有兴趣有需求都可以加我QQ细聊:1098881503.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嘿嘿,找不到很正常哈。coreriver刚进中国不久呢,但是在韩国已经用量很大啦,几乎每个三星手机上都有一 ...

喂,大叔,你说的这款单片机,在KEIL的器件列表里有没有它的大名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C8051F120不支持USB,比F340快还贵。

因为买的少吧,淘宝上的学习板都是这个基础的

网友:
推荐C8051F340系列,用的人很多,有很多例程可供参考,开发起来方便快捷,就是价格相对有点贵。

网友E(2013-12-18):
引用 网友C:
喂,大叔,你说的这款单片机,在KEIL的器件列表里有没有它的大名啊??哈哈

澄清一下,本人是姐,不是大叔哦~ 还有你下的版本没找到吧~  我去找找,找到了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喂,大叔,你说的这款单片机,在KEIL的器件列表里有没有它的大名啊??哈哈

还有一个方法,直接选intel 80C52 就可以用了。这个小厂家,所以没上大名啊   东西还是不错的。试一下无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嘿嘿,找不到很正常哈。coreriver刚进中国不久呢,但是在韩国已经用量很大啦,几乎每个三星手机上都有一 ...

淘宝上买不到的,大家就没啥兴趣玩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上买不到的,大家就没啥兴趣玩

这样啊,好可惜哦,确实在中国这边没推广起来。他们的东西可以看官网www.coreriver.com了解,我这里有的,要的不多的话可以送你2个也无妨,不过要你自己掏邮费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澄清一下,本人是姐,不是大叔哦~ 还有你下的版本没找到吧~  我去找找,找到了发给你~ ...

能把选型手册和ReferenceManual发给我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把选型手册和ReferenceManual发给我最好了

好呀,你QQ多少?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