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终于出生,成功离地,不算炸机。

楼主(2013-11-18):
原来的设想帖: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8%BE%BE&page=1

经历了几年对机械结构的构思,在两次失败之后,模友的帮助下,完成了机械结构的制作。
特点:
坚固的机身结构,
转动机构均有轴承
利用现有或者易构零件,无需特别机械加工设备

配置:
朗宇2212KV1400 X2
好盈40a电调 X2
1045正反桨 X1
MWC(或者KK)
铝合金机身+
50克标准尺寸大舵机(模拟塑料齿及数码金属齿)X2
2200mah@11.1V 3s1p ACE电池+
12mm法兰轴承 X2
三合板若干(易加工)
遥控收发设备8ch(最少4CH) X1

采购来了各种零件,装机。
1、上上上周,首先用KK飞控,下载两轴程序,刷入试飞(起飞重量1100克):
机身太重,动力不足,起飞基本不受控(不受控离地几秒),损失两副正反桨
朋友拿回家在机身上再进行减重,将机身铝合金宽度去掉一半

2、上上周,没有时间飞,加班

3、上周(前天周六),使用改用MWC飞控2.1,配置蓝牙模块以实现手机调整PID
朋友成功帮助减重260克
使用MWC默认参数,发现一边的JR539塑料舵机扫齿,单边无力,勉强试了两个电池,发现起飞后有控制感,外场乱调PID无效。但极易失控翻转。
晚上回家换上金属齿舵机,发现塑料齿的舵机臂勉强能用,装机,晚上在家里手托两轴机调整PID,感觉在各方向有抵抗感不震荡后收工。

4、昨天鸟枪换炮,拿了换装数码金属舵机的机机,装上尾管(刚刚开始以为没用,装样子的)出门。
发现在有平尾的情况下,PITCH仰俯极难控制,反应过慢。
突然发现舵臂虚位大,检查发现舵臂滑齿,没有带原装舵臂,准备收工回家,突然发现零件盒里有一对差不多的舵臂,装机再试。

直接去掉平尾及尾管,只要机身开试,发现更难控制,仰俯基本没反应。
只好装上尾管不装平尾,重新开试。稳定许多。
现场蓝牙调整PID,将P值减小,D值I值归零或减小,机身稍好控制,但仰俯仍难以控制。同时发现YAW航向上有震荡。这时发现舵臂又滑了。。。

只能上一小段视频,仍需要调整三轴上的PDI参数,特别是YAW方向震荡导制失控明显。
另外,下一步:
需要重新安排机身重心,
特别是要重新制作起落架以将电池安放在最低处以增加PITCH稳定性。
换装原装舵机摇臂
下周再试

720P视频上传:

保留尾管,取下平尾,电池掉下来反而好飞一点:

楼主:
机身稳定后上蒙皮装逼阿凡达...

网友:
差点抢到沙发。。。

网友:
大胡子牛了

网友:
祝贺!!!!
玩飞机的都是牛人

网友:
大胡子一鸣惊人呐⊙▽⊙

网友A:
鱼鹰?(字数补丁)

网友:
不胡子出手,不同凡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鹰?(字数补丁)

差不多,但这个相当于半个直升机,没有机翼产生升力,所以电机不能放平,只能稍前倾以产生水平拉力分量(理论要上要自动平衡,另外还受遥控器控制)。

网友:
恭喜楼主喜得贵子

网友:
大胡子的控好高级啊

网友:
这东西,当然是重心越低,越稳定了。就跟悍马容易翻车一样,F1都是贴着地板的底盘,重心低了,跑300+才不容易翻车。

网友:
大胡子,发个飞行视频膜拜一下

网友B:
有在线视频看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在线视频看吗,期待.........

顶楼有视频下载

网友:
不错,就是烧钱然后有点小危险

网友:
顶一下,3年多了,很不容易

网友:
如此niubility的制作,除了卧槽想不出什么词能表达敬仰了

网友C: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觉厉。

网友:
成本是多少啊?

网友:
能载重30KG吗?

网友:
各种膜拜,真心太厉害了

网友D:
尾翼这么大,能瞬间升降吗

网友E:
恭喜离地,关注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翼这么大,能瞬间升降吗

平尾大小体现的作用是保证PITCH方向的阻尼,以及机头的方向,与能否升降无关,此机的升降由动力决定(电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离地,关注好久了

这次总共离地9秒,还有6秒的,7秒的。。。

网友:
前排留名,速度山寨

网友:
大胡子威武呀

后面怎么摔机了,要努力呀

网友:
观摩一下

网友:
大胡子36月怀胎终于产子了。恭喜!

网友:
怪不得好久没看到大胡子了,原来在弄这个。

网友:
   支持一下大胡子哥。

富斯9的控。。哈哈,我也是。

网友:
。。。。。给力,看来不好搞

网友:
PID震荡了呀,好好调调很有机会哦

网友F:
大胡子可以把你旁边那台JJ的旋翼头和尾管借去用用~~像我的这样~~~

网友:
38楼的好像挺专业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胡子可以把你旁边那台JJ的旋翼头和尾管借去用用~~像我的这样~~~

u旁边那是450,其实我的450在右边。
你这阿凡达能飞不?貌似不能倾转旋翼。。而且你那桨以我的经验来看,效率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u旁边那是450,其实我的450在右边。
你这阿凡达能飞不?貌似不能倾转旋翼。。而且你那桨以我的经验来看, ...

能飞~~但是也不好飞~~自己加长了摇臂~~pitch轴不成问题~~
桨号称是仿APC的~~比TB上5块钱一对的稍微好点~~就是有点脆~~稍微碰地就废了~~

网友(2014-07-30):
下次可不可以不要取这么华丽的标题?
我一直想做个阿凡达里的直升机,以为遇到超神了呢。
当然,卤煮已经是大神了,不过,这种制作实在已经。。。。

网友G:
这个控制就复杂了,主要是舵机的前后平衡是一个,电机左右平衡是一个,电机左右平衡是不对称的,所以前后平衡就受影响,算法很高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控制就复杂了,主要是舵机的前后平衡是一个,电机左右平衡是一个,电机左右平衡是不对称的,所以前后平 ...

不是这样的,先科谱一下。
先定义一个方向是头。
放平,头上下翘,这个方向叫pitch
放平,以头尾为轴线转动,这个方向叫roll
放平,以与地面垂直的方向,在水平面转动,这个方向叫yaw

先讲roll的控制,是靠两个电机转速不同,两边的升力不同实现,但还同时带来两个电机的反扭力不同,造成飞机在yaw方向上自旋转。这同时需要两个电机一个向前转,一个向后转,以反扭力抵消自旋转。

yaw,就是在水平面的自旋转控制,靠两电机向不同的方向转动,产生不等的反扭力,实现自旋转。

pitch仰俯控制,这是最难的。首先,pitch靠的是电机都转向前或者转向后,使机身得到某个方向的力实现。但是,问题在于:
1、因为机身只有两个升力点,所以,升力点要在重心轴线位置,否则起飞后飞机不是平的。
2、如果两个电机的轴线在一条直线上,那么这个轴线必然穿过重心位置,
3、这样的话其实电机无论前转后转,都不能使机头升或者降,因为在重心位置上,pitch方向上没有力距(力X力臂=力距,这时力臂长度是0),但实际上也有一点效果,就是电机前后转改普通了一点点重心位置,如果重心位置改变得到你要的正力距,那有点控制作用,如果重心位置改变得到负力距,这时没有控制作用还有反作用。实际如果电机在上,电机都后向转,本来期望飞机抬头,但因为重心因两电机向后转,重心变得向后,得到一点正控制力距(期望的方向),但太小了。

综上,pitch,就是飞机仰俯极难控制,可以说基本不受控制。改进的方法也进行了试验:不要把两电机的转轴安放在一条直线上。使pitch有力矩(力臂不为零)。就是把两个电机固定轴装成了倒“八”字。
以我的机械结构,我选择了我外“八”字--电机轴像蝎子螯一样伸出去。但问题又来了:这样重心将变得靠前,机身获得升力的支点(外八字)在更后方。起飞后pitch肯定是不平的,肯定是头向下的,于是只能调整电池的位置,将重心压回到支点上来。但我的电池有350克,仍压不住重心,后面轻了,于是后面加了配重(几十克),最后飞机重心仍是前重后轻,不能起飞。

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机转动随时都在改变飞机的重心,而重心只要在前后有一点改变,都会直接导致空中抬头或者低头,因为只有两个控制机构(两电机),而两点在几何上不能确定一个面,所以,这个系统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

不过还有一招,就是把电池再放低,将重心在与地面垂直的方向上远离升力面,这样重力会形成一个对pitch的负反馈,简单说就是下面吊一块重物,让机机低头或者仰头是有重力产生的反作用力,这样pitch就会好一点,闭环了。

网友:
顶一下 装逼阿凡达战斗机

网友:
卧槽!  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呀 !

网友H:
这不是鱼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鱼鹰吗?

确切的说是半个鱼鹰,实现垂直起降,但鱼鹰可以把拉力线改到水平位置,以固定翼的方式飞行,这个不能。。。

网友:
呵呵  搞定没有阿凡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胡子可以把你旁边那台JJ的旋翼头和尾管借去用用~~像我的这样~~~

你这机的重心比较靠下,pitch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外壳如何弄,弄个3D打印?还是泡沫板切割外形出来?

网友:
大胡子牛啊

网友:
mark一下,两轴飞行器

网友I:
看视频时还以为里面拍到的那个人在撒尿。。原来在飞固定翼。。

网友:
楼主得赶紧搞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视频时还以为里面拍到的那个人在撒尿。。原来在飞固定翼。。

我也是,后来专门看第二遍,哈哈哈哈

网友(2014-09-13):
悬停和稳定飞行 是不是需要计算机辅助控制?

网友:
期待阿凡达诞生

网友:
恭喜恭喜,值得请客

网友:
不错,飞控玩起来要烧多少钱?

网友:
下一步想你学习

网友:
蒙皮后是什么感觉,期待

网友:
几年的构思?! 吓的俺都不敢玩四轴了,一直想玩,迟迟没敢动手,怕陷进去不能自拔啊。

网友:
不错,两个轴的,非常喜欢

网友:
还要设法减轻重量。

网友:
中国航空赶上欧美应该不远了

网友J:
这个和阿凡达有什么关系  ? 还是说和阿凡达里面的飞行器有关!建议起个和飞行器有关的 能听见名字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和阿凡达有什么关系  ? 还是说和阿凡达里面的飞行器有关!建议起个和飞行器有关的 能听见名字就知道大 ...

你根本对飞机类的东西不了解。

阿凡达电影里面的那个两轴直升机是个传奇,导演敢想,爱好者敢尝试去实现,目前已经有几个飞得不错的了。

网友:
模型啊,不过不错

网友:
强悍啊!太牛啦!

网友(2014-10-22):
真是牛人,佩服!佩服

网友:
恭喜恭喜,关注你很久了。终于飞起来了

网友:
“电池再放低,将重心在与地面垂直的方向上远离升力面,这样重力会形成一个对pitch的负反馈”这是个好办法啊,期待你的尝试。电影中机舱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帅啊……啥时候我也能有这样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实中没有二轴直升机么?

有支努干,但不是倾转旋翼,也就是桨的轴线不能动。

网友:
什么时候蒙上皮~````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架飞机还在么?

这是游戏截图吧,虽然不是实物,但是也有设计思想在里面

网友:
哈   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  那个视频上的 后面好像谐振起来了 抖的无法控制  貌似这种结构防撞蛮难的

网友:
大胡子在偷拍人家小两口吧

网友:
防止摔机,在机飞不高的情况下可用钓鱼杆加线,让另一人拿上作保护用,哈哈,原创啊

网友:
楼主这么威武,想了解这是平时的正业吗?还是副业?谢谢。

网友:
楼主威武,顶一个~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A:
能不能在中央加个舵机或者步进来控制 两个电机的仰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在中央加个舵机或者步进来控制 两个电机的仰角?

本来就有两个舵机控制电机角度的。

网友(2014-12-27):
加油大胡子!我们公司有个老师傅也想弄这种玩呢。

网友(2016-10-13):
图片中的公园男女吸引了我的眼球,哈哈……

网友:
看视频的样子,像是电池脱落时的下坠力量让飞机不平衡了,然后跌落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急需学习相关理论!

网友:
38楼,貌似可以切换成固定翼飞啊,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