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SX1212的勇士 A7139

楼主(2013-11-18):
   三表市场一直都是RF IC厂家竞争最激烈的市场,在中国其实应该是四表,因为北方还有个暖气表,经过几年的市场沉淀和技术的更新换代,无线抄表(电表)市场也有了明确的标准,由于标准的局限性很多模块厂家退出了电表市场的行列,而其他表的市场还没有开始,因为功耗一直气表,水表,暖气表都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供电都需要电池供电,和产品本身的结构必须保证产品的长久使用寿命。
    前几年市场出来一颗sx1212,接收电流在3-4mA,由于功率只能达到12.5db,很多客户不是很满意,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款公司可以达到20db,接收电流又可以达到3-4mA的芯片,A7139,产品的基本性能如下:封装:QFN 4×4,24pins
支持频率:315、433、470、510、868、915MHz
支持调频模式:FSK GFSK
波特率:2-250Kbps
供电电压:1.9-3.6V
睡眠电流:1.5uA
超低功耗电流
   接收电流(AGC off)434MHz:3.8mA
   接收电流(AGC off)868MHz:4.5mA
   发射电流 434MHz:31.5mA / 12.5db
   发射电流 490MHz:81Ma / 19db
PLL快速设置时间:120us
支持低成本晶体:12.8/16/19.2MHz)
TX RX FIFO: 64bytes
先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样品和RF模块供大家测试,有兴趣的模块厂家和终端客户可以前来咨询。欢迎大家参与!也可以加我QQ:79915703,或者技术QQ群:91378473

网友A:
其实SEMTECH也没有闲着.
SI1272

SI1276

网友:
我觉得楼房那么多堵墙无线通讯靠谱吗?

网友:
这个行业挺激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SEMTECH也没有闲着.
SI1272

定位不一样  你这接收电流是人家2-3倍了

楼主:
确实市场定位不同,取舍是大家根据自己的系统而定的,大家的性能都比较好!

网友:
三表行业,是寡头市场吧

楼主:
小弟是刚入行,以为三表是最大的市场呢,指点指点!

网友:
A7129和A7139有什么不同?价格?

楼主:
7129  5.5左右,  7139 6.5左右具体数量具体说!

网友(2014-04-28):
有没有A7139的代码参考一下啊?

楼主:
留个邮箱,谢谢!发给你!

网友(2014-06-10):
A7139 出来一段时间了。
美国佬发明,台湾佬过渡。哪天国产的也能做出来呀。

网友(2014-07-21):
7139首次听说,功耗,距离都能兼顾,不一般啊

网友:
感觉在高速率下还比较有优势呢

网友(2014-09-12):
笙科的芯片,有通病,接收频点有些要避开,信道间隔也不能设的太小。A7139可以设成0中频,这点比A7108好。A7139的实际输出功率和A7108都能到20dbm,但是,A7108的电流要比A7139小@20dbm。

网友B:
比较关注A7129内置POR,内置低功耗RC振荡器,有了这个CPU就可以彻底休眠,然后用中断输出引脚间歇唤醒CPU,这一点特别适合电池供电,通信不频繁的场合使用。

网友(2014-11-04):
什么厂家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SEMTECH也没有闲着.
SI1272

sx吧,si是silicon的

网友:
挑战SX1212  A7139

网友(2015-08-19):
引用 网友B:
比较关注A7129内置POR,内置低功耗RC振荡器,有了这个CPU就可以彻底休眠,然后用中断输出引脚间歇唤醒CPU, ...

7139有这功能吗?MCU待机+无线待机,无线接收到信号(4mA接收电流不错),然后无线模块唤醒MCU,这种方式使得通信稳定可靠,不会出现拥堵现象,还大大降低了功耗
请教下:
1.请问7139有这功能吗?
2.7139有多少个通道
3.频段相同,会互相干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7129  5.5左右,  7139 6.5左右具体数量具体说!

价钱也挺公道的

网友(2015-10-22):
引用 楼主:
7129  5.5左右,  7139 6.5左右具体数量具体说!

楼主,你好,我想用STM32去驱动A7139,但是不知道驱动程序如何编写,有相关资料吗?麻烦给发一份,QQ邮箱:1132227228@qq.com。谢谢!

网友:
嗯不错。现在SX1278更看好

网友(2016-01-09):
在这里有个很大的忧虑,为毛苼科电子官网的资料不能下载??
一个做芯片方案的不给手册??

网友(2019-07-05):
你好,我想用STM32去驱动A7139,但是不知道驱动程序如何编写,有相关资料吗?麻烦给发一份1288753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