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数据采集问题!!!!!!!K60

楼主(2013-11-18):
我用的PTE0   什么都没接 为什么差这么多 应该是0吧。

网友:
你悬空了么。。。

网友:
与2楼同问,没接是悬空的意思吗?

网友:
AD检测是电压值,楼主把引脚悬空,测试出来当然是一个不定的值了. 如果楼主把引脚接到地,再测测看.

网友(2015-02-25):
接个电位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