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复位电路阻容选取

楼主(2013-11-18):
MSP430阻容复位电路,有用的是10K和100nF,而有的资料中用47K和2.2nF的,哪种合理?为什么?

网友A:
还是参考官网的设计吧。不同的电路可能有些不同。如果用SBW接口,电容值推荐不超过2.2nF

网友B:
我做的板子加上复位电容后jtag连不上,去掉电容就好了。板子是按f5529 demo板电路图画的,demo板上复位电容写的DNM(do not mount)

网友:
参考官网设计,看文档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板子加上复位电容后jtag连不上,去掉电容就好了。板子是按f5529 demo板电路图画的,demo板上复位电容 ...

多大电容?如果没有电容时间不会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参考官网的设计吧。不同的电路可能有些不同。如果用SBW接口,电容值推荐不超过2.2nF ...

如果是JTAG接口呢?其实我是想知道怎么选的值,如果光安装官方提供的那还是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JTAG接口呢?其实我是想知道怎么选的值,如果光安装官方提供的那还是不清楚为什么。 ...

你可以用2.2nf的或者不用

网友:
不同的阻容值影响的是上电期间低电平的保持时间,只要这个时间大于某个值就行,所以并没有标准的值。
大部分430都内部带有上电复位的功能吧,所以阻容就显得有些多余了,不过上拉电阻是需要的,要保持正常工作期间保持高电平。

网友:
这个尽量依据官方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大电容?如果没有电容时间不会太短?

和demo板电路图标的电容一样,是0.1uf的吧。感觉这个电容不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