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手持设备,用锂电池,有什么常用的方案吗。

楼主(2013-11-18):
要有个电量,充电状态显示什么的

网友:
用个红绿双色灯,  红色---欠电  绿色---充满或未充电  红绿--正在充电

网友:
用带SMBUS的充电管理芯片,哈哈,啥都搞定

楼主:
关键是 充电 放点 外接直流电源时同是给电池充电,和负载供电, 没有直流电源时电池供电, 最好能读出电池电量 百分几  别只有几个led

网友:
剩余电量显示

针对常用的锂离子电池 锂聚合物电池
TI和maxim都有不少方案
IIC或SPI通信都有

不过很多IC都是把电池充电器和电池状态检测分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