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一个字节,无法在七段数码管上显示

楼主(2013-11-18):
大家帮忙看一下程序错在哪 , 小白一个 ,大家帮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A:
貌似没有调用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调用Uart()

如何调用呢 我刚开始学呢 这程序是买学习板的例程  帮帮忙吧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调用呢 我刚开始学呢 这程序是买学习板的例程  帮帮忙吧 谢谢了

楼主需要复习C语言
while(1)
{
Uart();
ucKey=KeyCheck();                //获得键盘值
。。。

此外,ES=1要改成ES=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复习C语言
{

  还是不行 谢谢你了 仁兄

网友:
void Uart()函数中,删掉对EA的操作。
main主函数的while(1)循环中,删掉对EA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