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PC1768 IO输出8Mhz翻转就严重畸变

楼主(2013-11-18):
用的是路虎开发板 时钟速度实验时发现   IO高低电平输出8Mhz翻转就严重畸变   ,约100HZ低速时波形还是很好的  换IO也一样     网上搜了一圈无果,特来求助
/*****************************************************************************
*   iotest.c:  main C entry file for NXP LPC17xx Family Microprocessors
*
*   Copyright(C) 2009, NXP Semiconductor
*   All rights reserved.
*
*   History
*   2009.05.26  ver 1.00    Prelimnary version, first Release
*
******************************************************************************/

#include "lpc17xx.h"
#include "type.h"

int main (void)
{
        uint32_t i;

        SystemInit();

        LPC_GPIO2->FIODIR = 0x000000FF;                /* P2.xx defined as Outputs */
        LPC_GPIO2->FIOCLR = 0x000000FF;                /* turn off all the LEDs */

        while(1)
        {
//                for(i = 0; i < 8; i++)
//                {
                        LPC_GPIO2->FIOSET = 1 << i;
//                        for(j = 1000000; j > 0; j--);
//                }
                LPC_GPIO2->FIOCLR = 0x000000FF;
//                for(j = 1000000; j > 0; j--);
        }
}

网友:
这个波形挺好的。

网友:
其他单片机的IO翻转速度到8M能有比这个好的吗?

网友:
把示波器砸了 下血本换个模拟带宽更高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忘了补充一下: 示波器型号TDS2022B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示波器是多大带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示波器是多大带宽的

200MHZ带宽    2GS/s采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MHZ带宽    2GS/s采样

你把时基减小看看
这个分辨率,看不出什么来

网友:
目测这个蛮好的,基本是标准波形了,你还想咋的啊?

网友:
怎么不是50%的方波

网友B:
从哪里测量的?单片机引脚?引脚上连接了什么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时基减小看看
这个分辨率,看不出什么来

     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测量的?单片机引脚?引脚上连接了什么东西吗?

   74LV244  我是在74LV244输入端测的

网友A:
IO时钟需不需要配置的?
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

楼主:
把  74LV244  拆了波形还是一样

楼主:
路虎开发板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时钟需不需要配置的?
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

我研究一下

网友:
除非外部电路问题。

网友:
还可以,把探头头部屏蔽直接用镊子就近接地

网友C:
畸变是因为电路板的导线没有阻抗匹配和示波器表笔地线点不对,表笔应当使用接地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畸变是因为电路板的导线没有阻抗匹配和示波器表笔地线点不对,表笔应当使用接地弹簧 ...

嗯  表笔的地线长短位置对测量结果有影响,,另外我昨天在奋斗的STM32测了一下波形  这两天比较忙    比较结果过几天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畸变是因为电路板的导线没有阻抗匹配和示波器表笔地线点不对,表笔应当使用接地弹簧 ...

另外我的测试代码也有点问题,我应该用空占比50%的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表笔的地线长短位置对测量结果有影响,,另外我昨天在奋斗的STM32测了一下波形  这两天比较忙    比 ...

因为国内很多开发板为了省成本,大多采用双层板,信号线几乎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就连表笔的接地点都难找,就导致信号过冲,就可以在示波器上看到信号产生自由振荡。

网友:
看看IOCTRL里面有没有控制驱动能力的BIT,如果有,尝试把高驱动能力打开。

网友:
感觉这个波形确实是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