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防水胶

楼主(2013-11-18):
使用环境-40°C~+80°C/0~95%.请问各位高手用那种防水胶比较好?用道康宁1-2577,测试时候在+80°C/95%条件下总是有电阻电容失效。电阻电容都是贴片的。

网友:
这么高温度也许并不一定是防水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怀疑是胶的问题,可以看一下胶的参数,道康宁的胶1537等我们用了N年都没出过问题。。。

楼主:
不是温度高引起的。如果只是温度,没有加入湿度的话,元件是不会失效的。只

网友:
淘宝上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