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电流采样电路设计

楼主(2013-11-18):
谁有能提供一份220V交流电的电流采样电路,并将采集的信号输给控制芯片?

网友:
互感的器

网友A:
电能表中采电流用的是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能表中采电流用的是互感器

能否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互感器输出后的电路不是很理解?

网友:
正向比例放大

网友:
你把vref当作地,再把那两个104去掉,和书本上的基本电路很像吧,就好理解了

网友(2013-12-19):
引用 楼主:
能否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互感器感应到电流经过那个100欧的电阻会在电阻的两端形成一个电压,经过运放去处理了下。

网友:
等待牛人来解

网友(2021-03-30):
4楼的电路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