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1w解决altera的cyclone ii--EP2C5Q208C8N的LVDS接收问题

楼主(2013-11-18):
本人现在开发一款信号转换板,LVDS输入进来的1080P信号的时候,出现接收数据错误。
做过时序约束,时序可以跑过。数据格式没有问题。
本人怀疑是这个器件比较老,本身设计有问题导致的。
有调试过这个老器件的朋友请和我联系,或者帮忙介绍一下有这方面能力的朋友认识。
有方法解决此问题的朋友有酬谢。
请有能力的朋友顶一下,留下联系方式
或者发邮件给我,24小时候接收邮件,
sklcd@qq.com

网友A:
在其他器件上跑过没?可能是异步问题吧

网友B:
为什么不用转换芯片呢?我还是喜欢BGA封装的,这个封装很不好焊。

网友C:
用专门的lvds接收芯片吧,没多少钱。cyclone系列的LVDS是依靠硬件逻辑延时来控制实现lvds接收的,很不准,没有pll做频率跟踪。
我以前做的实验结果是输入频率稍稍变化都可能导致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其他器件上跑过没?可能是异步问题吧

没有在其他的平台的器件跑过。
别人的程序可以正常的工作。
我们程序运行的时候,抓到的数据就是有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专门的lvds接收芯片吧,没多少钱。cyclone系列的LVDS是依靠硬件逻辑延时来控制实现lvds接收的,很不准, ...

我们现在PCB已经批量做出来了,暂时不能改了
别人的程序在我们相同的平台,可以正常的跑起来。
不知道采用的什么方法,把错误数据调整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转换芯片呢?我还是喜欢BGA封装的,这个封装很不好焊。

我们的PCB已经做了,器件和主芯片不能改了。给别人确认过了,修改就很麻烦了。别人有做出来的,我们暂时还没有搞定。

网友:
想知道撸主需要什么功能

网友D:
抄板程序沒抄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专门的lvds接收芯片吧,没多少钱。cyclone系列的LVDS是依靠硬件逻辑延时来控制实现lvds接收的,很不准, ...

看AN是可以做PLL锁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在其他的平台的器件跑过。
别人的程序可以正常的工作。
我们程序运行的时候,抓到的数据就是有错误的 ...

有没有分析过数据呢,是错位还是什么

网友E:
1080P是单路还是双路?频率多高(CLK信号时钟频率)?受C2性能影响,频率做不太高,通过延时采样链有可能做到500Mbps以上,双通道够了,单通道显然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80P是单路还是双路?频率多高(CLK信号时钟频率)?受C2性能影响,频率做不太高,通过延时采样链有可能做 ...

是双路8位的lvds,频率74.25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抄板程序沒抄全

我的程序在他们正常运行的平台上,是有问题,他们的就是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分析过数据呢,是错位还是什么

高位和低位都有错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双路8位的lvds,频率74.25m

翻了下HB,速率没什么问题,如果逻辑没错的话,出错的只可能是PLL没调好,以及LVDS Receiver没调好了。
建议再好好调调这两个地方。PLL输入的话要选源同步,才能保证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了下HB,速率没什么问题,如果逻辑没错的话,出错的只可能是PLL没调好,以及LVDS Receiver没调好了。

谢谢,都调整过了,怀疑是器件本身有问题,但是又想不出来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转换芯片呢?我还是喜欢BGA封装的,这个封装很不好焊。

BGA封装一般你怎么焊?这个封装也不难焊,倒是BGA封装我不会焊。

网友:
我也是刚做了一个BGA的系统板,效果不错,在我外面找别人焊的,15元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BGA封装一般你怎么焊?这个封装也不难焊,倒是BGA封装我不会焊。

BGA封装的也不难,只是维修的要先植球,QTFP封装的只要脚不歪还是比较容易焊的。

网友G:
很奇怪楼主的东东,居然是没有调好就去批量做电路板了??
难道你不先打样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奇怪楼主的东东,居然是没有调好就去批量做电路板了??
难道你不先打样试试的?? ...

别人搞定了,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搞定了,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出了问题

觉得没有问题不靠谱啊,感觉你这么招人也不行,网上能解决的问题很少
还是找个现实的高手去解决吧

网友H:
在线用sigaltap进行仿真时,需要占据一定FPGA资源,不知道用在线仿真的配置,进行FPGA配置,占据了fpga多少资源?利用率达到多少?通常是留有20%左右余量。怀疑是在线仿真的程序,占据大量的资源,影响FPGA的布局布线,这个对信号的时是有影响的。建议楼主可以先不在线仿真,利用外部的仪器或者接口进行间接验证。EP2C5Q208C8N虽然有些老,但是还是比较经典的,应该不会像楼主所想的那样芯片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线用sigaltap进行仿真时,需要占据一定FPGA资源,不知道用在线仿真的配置,进行FPGA配置,占据了fpga多少 ...

占用资源大概60%左右,余量比较大的。这个都做了时序约束。优化的很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占用资源大概60%左右,余量比较大的。这个都做了时序约束。优化的很好了。 ...

也有可能是LVDS的硬件问题,听说C2的不是真正的LVDS,我已经在XC3S50AN上跑过54M的双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有可能是LVDS的硬件问题,听说C2的不是真正的LVDS,我已经在XC3S50AN上跑过54M的双路 ...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别人的程序运行起来没有问题,换上我们的程序就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可能是做了LVDS_rx方面的纠错。

网友:
是不是时序约束的问题,会不会是时序因为延时而错乱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位和低位都有错误。

每一个数据的高位和低位都有错误还是偶然有?

楼主:
不是的,时序都是可以正常跑过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数据的高位和低位都有错误还是偶然有?

都有错误的,而且感觉很没规律

网友J:
去掉其它模块,保留接收部分。分开调试,尝试多次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去掉其它模块,保留接收部分。分开调试,尝试多次采样。

这个试过了,只保留lvds接收模块,解出来的数据就是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有错误的,而且感觉很没规律

调一下PLL相位吧,感觉上是采到亚稳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PLL相位吧,感觉上是采到亚稳态了

不是的,相位调整过了,我们这个项目请了几个都有十年的FPGA开发工作的人检查过了,没有找到明显的问题原因。
比较低级的问题是不会有的。但应该就是个小问题,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K:
请问楼主的LVDS RX接口怎么设计的?这有个文章总结的很好,关于LVDS设计的问题,ALTERA的2代有问题,具体请参考下面的文章,内容太多不好复制
ht       tp://hi.baidu.com/jeloc3648/item/150f00f8e398620da6298865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的LVDS RX接口怎么设计的?这有个文章总结的很好,关于LVDS设计的问题,ALTERA的2代有问题,具体请参考 ...

看过了,谢谢,那是关于lvds设计的时候的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设计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
示逻辑分析仪一步一步看看哪里出了问题啊,你接收1080P@60HZ数据有问题?还是@30HZ的?可以把分辨率降低试试,比如降到720P,或把1080P改成1080I试试,无非是隔行或逐行问题

网友(2014-04-24):
请教一个问题:你的LVDS信号与信号之间要不要加一个地呢?

网友: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是否用了Altera的LVDS IP core?有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逻辑,可是Altera却提供了IP core,是不是这么高速的电路必须从底层的布局布线着手设计?
如果怀疑芯片问题可以换更高速的FPGA芯片,比如EP2C5Q208C7。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别人的程序运行起来没有问题,换上我们的程序就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可能是做了LVDS_r ...

不是在明显的告诉大家你的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14-06-28):
引用 网友E:
翻了下HB,速率没什么问题,如果逻辑没错的话,出错的只可能是PLL没调好,以及LVDS Receiver没调好了。

我的邮箱sklcd@qq.com,你在哪里工作,有没有联系方式给我一下呢,方便的话直接给我发个邮件吧

网友:
不是吧?楼主这个问题搞了差不多一年了还没解决?哈哈

网友:
CII C8的速度在接近60MHZ并且电路规模接近55%的时候,使用SPEED优先才能较好地符合设计时序,特别是在有RAM参与的时候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