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做我的mini四轴了~

楼主(2013-11-18):
早就想做一个四轴,大的成本有点高,就先做个小的玩玩吧。STM32F103C8T6+MPU6050+HMC5883,电路图和PCB都画好了,还有个问题,不知道空心杯怎么固定呢?请教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A:
看看别人的图片就知道,淘宝一大推

网友B:
用电机座或焊锡或胶水

楼主大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别人的图片就知道,淘宝一大推

看别人的好像有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机座或焊锡或胶水

楼主大几了?

已经工作了,闲着没事  自己做着玩的。
我本来想直接焊的  但是PCB做不了那么大的焊盘~只能挖成孔了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要什么图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什么图呢?

PCB,照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照片呀

画的有点匆忙  没好意思往上贴~

网友D:
我也在做,不过PCB是买的

网友E:
真巧了,我也在开工,不过我是给大四轴做的。
也是毕业工作了,用的器件基本跟LZ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不过PCB是买的

开始写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巧了,我也在开工,不过我是给大四轴做的。
也是毕业工作了,用的器件基本跟LZ一样 ...

做到什么程度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到什么程度了啊?

还在画板子

网友F:
看这个样子的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这个样子的电机座。

用这个座板子就不用打孔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不过PCB是买的

你买的和我买的一样

网友:
最好是电机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写代码了?

是啊,在写MPU6050部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买的和我买的一样

哈哈,XXMCU的,兄台你搞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XXMCU的,兄台你搞完没有?

还没有,不过硬件没啥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座板子就不用打孔了吧?

对的,直接板子捅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XXMCU的,兄台你搞完没有?

这个板子画的一点也不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不过PCB是买的

在哪里买的??我想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在哪里买的??我想看看

发站内信给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不过PCB是买的

这个是AVR的吧,楼主做的咋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站内信给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AVR的吧,楼主做的咋样了?

不是的,是stm32f103

网友:
我也想做个玩玩,过段时间请教大家!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看这个样子的电机座。

电机座在哪里买得到?跪求啊

网友J:
电机可以用热融胶沾上,热融胶对空心杯电机还有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机座在哪里买得到?跪求啊

呃,3D打印的,淘宝上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可以用热融胶沾上,热融胶对空心杯电机还有保护作用

恩,我也打算这么做的

网友K:
这两个月刚学完原子的STM32和Altium Designer,前几天画了个stm32最小系统   看来我的四轴也可以开始筹划了,一想还有点小激动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两个月刚学完原子的STM32和Altium Designer,前几天画了个stm32最小系统   看来我的四轴也可以开始筹划了 ...

努力吧,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