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电路,温升极高,求解决!

楼主(2013-11-19):
各位专家,我做了个DC-DC升压电路,将2.7-5V输入的电压,升到+8V,就500mA以内的负载电流,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在输出到300mA就,肖特基就开始发烫了,极烫!
请问该如何调试此电路,到正常的温升呢?

这是toshibaCRS08的参数

电感峰值电流可达2500mA
器件布局也遵循官方推荐方案
有哪位专家可以帮到我啊

重新上传了,重带载和轻载的SW脚的波形:

网友A:
理论计算应该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计算应该不热。。。

请问,R88,有何高见,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R88,有何高见,谢谢!

猜想:
你输入电压低时,占空比会比较大,电感有可能饱和;
1,你可以测下流过电感的电流波形
2,测下SW引脚对地的波形

之后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B:
看了下datasheet,你是不是用的小封装的了?
0.36*0.3 = 0.1W
如果你用的是小封装的话可能会发热的。

网友C:
电感线太细?不会是色环电感吧

网友:
上实物图看看

网友C:
另外你输入电容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输入电容太小了吧

输入电容我换成10 uf/50V的低ESR的铝电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线太细?不会是色环电感吧

电感是taiyou的功率型绕线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datasheet,你是不是用的小封装的了?
0.36*0.3 = 0.1W
如果你用的是小封装的话可能会发热的。

0.36*0.3 = 0.1W,你这什么意思?
虽然是用的小封装(CRS08)就一种封装,但是,我给的散热面积还是比较大的,有足够的扇热空间,有可能吧!但是我估计这不是关键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0.36*0.3 = 0.1W,你这什么意思?
虽然是用的小封装(CRS08)就一种封装,但是,我给的散热面积还是比较 ...

楼主用这个器件的时候 应该有对功率进行设计 吧?就是这个器件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
电感线太细,输入电容也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这个器件的时候 应该有对功率进行设计 吧?就是这个器件是否能正常工作 ...

lusson你好:
    1.本身我用的这个DC-DC转换是想要得到比较高的转换效率;
    2.得到低的输出阻抗;
    3.在选择器件时,就考虑到这颗器件具有较高的开关电流和低的输入电压范围,肖特基的IF可达1.5A,符合本设计需要..
请专家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lusson你好:
    1.本身我用的这个DC-DC转换是想要得到比较高的转换效率;
    2.得到低的输出阻抗;

这些只是其中一些参数。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热耗散功率是否符合啊。
比如这个封装的话会有一个温升值 ,单位一般是  摄氏度/W,这个值会根据封装或是散热片的大小而不同。
肖特基的压降还是有的,你再按你的压降乘以最大工作电流算出肖特基上会损耗的热功率,再去计算器件是否能承受

网友D:
楼主可以传个肖特基左引脚的波形,让大家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传个肖特基左引脚的波形,让大家分析下

我把重负载和轻负载的波形,拍下来了,供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想:
你输入电压低时,占空比会比较大,电感有可能饱和;
1,你可以测下流过电感的电流波形

R88你好,波形上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88你好,波形上传了

看波形,想不出来为何会热。。

网友:
理论计算应该极热。。。

做续流用的肖特基,按10倍工作余量取值,仍会热。

网友:
为什么占空比会变化那么大,连续升压模式下,占空比应该变化不大

网友:
搞不懂,呵呵。
看起来裕量是很充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datasheet,你是不是用的小封装的了?
0.36*0.3 = 0.1W
如果你用的是小封装的话可能会发热的。

现在我把续流二极管换成SS34后,发现热度有所下降,但是还不是很理想,实际测试发现,这块升压电路消耗输入功耗的一半,比如实际输入电流在500mA,而除升压电路外的外设电流才276mA